自动磨屑机---请教

楼主(2007-10-30):
我们公司是做非标设备的.现在有一个摩托车上的右箱盖需要做自动磨屑合箱面(以前都是手动打磨的).工件整体都是铸造出来的,表面精度±1mm.而且打磨合箱面是最后一道工序,之前一道工序是表面喷漆.
    我现在做了一套方案,不知是否可行.还请各位大虾多加指点.详见附图,还有工件图纸.(对了一台设备要能适合6个产品,不过都是一个系列的,有一定的共性)

楼主:
怎么就没有个人给点意见呢?图纸方案应该还是很详细的啊!

网友:
用气缸一下就把工件压到打磨带上,由于受力太大,工件就有可能由于受力不平衡,产生倾斜,进而保证不了平面度要求,打磨带长期受瞬间冲击力,寿命也会大大降低,应改用步进马达带动滚珠丝杆带着工件慢慢进给。

楼主:
气缸把工件推到打磨带上的速度肯定是会降低的,主要靠气动部分来控制.打磨带的下面是一个平板,工件压下去的力并不是需要很大的.
因为有节拍要求,所以整体速度也不可能太慢了.

楼主:
这多搞非标机械的同僚们,给点意见嘛!

网友:
如果遇到大的凹凸那用力将大些呀

网友:
看了你发的图。感觉原方案不佳。建议:工件固定,砂带下移打磨。注意:不是砂带机下移打磨。可采用气动连杆机构,下贴力可调。可使用传感器,测定下贴力,仪表显示。机床作好防护!

楼主:
注意:不是砂带机下移打磨。可采用气动连杆机构

楼主:
unxping 你好:
        请问你说的"不是砂带机下移打磨。可采用气动连杆机构"是不是指砂带想下移动(能否具体些)?如果工件在下面,磨的铁削会直接掉在工件里面,不容易吹出来.所以工件只能在打磨机上方.

谢谢回复!

楼主:
7楼的朋友,你好:
           你所说的大的凹凸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工件已经是最后的一道工序,主要是抛光结合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啦!

楼主:
这么清楚的方案,和对这台设备这么详细的描述.难道就真就没有几个高手能够提出实质性问题的吗?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能提出好的建议吗?

网友:
工件由于受力不平衡,产生倾斜,进而保证不了平面度要求。如果磨削带在磨削同时有整体旋转运动(模拟工件在无心磨床运动轨迹),那样平面度肯定会好很多,但不知道平面度和节拍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2008-04-23):
用砂带磨砂无法达到你标的平面度,只能得到光洁度,类似工件我厂太多了。

网友(2010-08-27):
建议楼主直接把图贴出来

网友:
我来学习了,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2012-09-20):
要想别人参考,最好是用图片,点机就扣分呵

网友(2012-12-12):
干嘛用的,没见过

网友(2013-01-22):
看不见图纸啊,楼主

网友(2013-10-20):
图纸很难,看不懂

网友(2015-08-23):
使用布进和伺服系统驱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