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薄板类零件如何装夹?

楼主(2007-10-30):
本人要做一项目,加工的零件为一铝合金薄板(60X80X0.5)上均匀分布许多通孔,现在加工这些孔(精度要求还挺高的)需要对铝合金板进行装夹,因为很薄(0.5mm),装夹的时候很有难度。
谁能给一些建议吗?十分感谢!

楼主:
长大概80mm,宽60mm  孔就很小了,只有0.5mm

网友:
用两块板夹住.连板一起加工

网友:
量大的话就做个盖模,和板一样大小,然后在钻孔,这样应该能保证不弯曲和孔的精度

网友:
赞成5楼的,即是钻套又是夹具。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第一次来这个社区,并且发第一次贴,这么多人热情的回帖,真的很感谢!
我再考虑考虑,到底如何加工。

另外想请教一下,盖模是什么意思?(不要笑我哦,我没什么经验)

网友:
盖模的组成就是分为定位部分和压紧部分,定位部分和你的铝合金薄板(60X80X0.5)一样大小,压紧部分就是在定位部分的旁边连接起的,你是搞机械的,应该知道,我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但你应该还是能理解了吧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和你描述的差不多的工件 不过我们加工的是200*160*3的和150*150*2 也是钻0.5的孔位置精度在+-0.02 孔径+0.02 全部钻满的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双面胶粘在一块很平的塑料板上连同塑料板一起钻 而塑料板是用双面胶粘在铣床工作台面另外再用东西轻压住 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0块了 每块那东西是卖1000元以上的 呵呵~

网友(2013-12-17):
8#的方法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