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的圆度用什么量具测量好?---请教

楼主(2007-10-30):
钢管的圆度用什么量具测量好?有没有便携式的?
谢谢。

网友:
严格意义上的圆度没有便携式的,如果公差不是很严格可以近似测量用别的指标代替那就可以做成便携式的

网友:
简单的量具就可以了

网友:
圆度测量也要便携?
钢管内孔还是外圆?

网友:
请问你说的椭圆度,标准上都有的,请查找你的钢管属于哪一类。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做个治具就好啦!!精度高的话,就用三坐标,或者激光测径议!!!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