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画多边形的问题。

楼主(2007-10-30):
如果要画一个正多边形,只知道两个点(不相邻)的距离,如何把这个多边形画出来。

网友:
只给出两个点定义不出多边形吧' W. U! k' }  H8 W
至少再给个角度,或者给三个点

楼主:
以上图8边形为例。...

网友:
楼主,好好学学scale命令就形了.

网友:
对阿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