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问题,郁闷---请教

楼主(2007-10-30):
今天线切割一孔15.35,材料铸铁,用M18*2.5丝攻怎么也攻不进去。后用16.3钻头钻下很顺利攻出。郁闷,大家说说什么原因?

网友:
底孔直径小于螺纹小径,肯定不能攻啊。16.3的钻头也稍大了吧?

楼主:
切割工人是查了手册再割的。

网友:
比较郁闷,查了下手册,18X2.5螺纹小径为15.294,是我说错了。 可我们加工时通常都是用公称直径减螺距为底孔直径,其中的道理我不太记得了,请其他高手解释吧。

楼主:
等待高手解决问题。工人说做不来我还亲自动手,丝攻是新的结果还是一样。本来是想底孔做小点丝攻出来精度高些,没有想到根本就做不出来。有没有人完全按照手册上的尺寸攻过丝?难道手册标准有问题?  真郁闷。

网友:
你的底孔直径太小啊,不是标准的粗牙的M18螺纹的底孔直径啊,应该是15。5MM才是标准的,16。3MM的孔那就很轻松的搞定了,呵呵

网友:
我们厂就是所有工件都打标准底孔的 从M2-M10都是的 不过我们厂的材料是6061的铝 象你发生的那样的情况应该是孔小了点 另外在批量不大的情况下 分头锥 2锥 3锥依次攻下去 也可以自己磨丝锥达到效果 我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
公制粗螺紋M18X2.5钻孔径參考,標準径為:15.5mm,2級牙钻孔径最大:15.744mm,最小:15.294mm,铸铁材料較硬,钻孔径接近下限,很锥進行攻絲,应儘量加大下孔径至最大限度內,及使用經氮化处理的絲锥,問題应可解決。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另外提醒楼主想底孔做小点丝攻出来精度高些是不可能的,玉柴还有神龙的发动机缸体工艺图纸上6H和5H精度的螺纹底孔都标有公差的,底孔的尺寸和位置在公差之内,刀具没问题螺纹基本上应该是好的

网友:
如单件的话丝锥锥尖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