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溢流阀卸荷不彻底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30):
起重机先导控制油路中使用电磁溢流阀卸荷调压并卸荷,六通径
流量30L,设定压力40公斤
结果卸荷开关动作后总用7-8公斤压力,
已排除管路原因,12的管子1米多点
大家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
还是回油部分的问题,接头?弯头?回油滤油器?集成块内孔径?集成块内孔与孔相接畅通情况?

楼主:
应该不是管路背压大的原因,原来回油口管路也不长
我用换向阀单独卸荷就好了,还是那个回油管路及回油滤
我在想,是不是卸荷时推动溢流阀大阀芯导致的,但是不应该这么大啊
现在只好不用溢流阀卸荷了
问题是解决了,就是没彻底搞清原因

网友:
试一试

换一个品牌的溢流阀,或把主阀芯的弹簧拆掉,或是先导阀的弹簧。排除法肯定能找出原因

网友:
你用电磁阀做卸载就好了,那请问你也是在回油的地方加过滤?如过有加的话那..问题应该就在电磁溢流的上面那个电磁阀问题上!

楼主:
回油的管路是一样的
换了另一个溢流阀也是一样卸荷不彻底
所以我觉得是溢流阀本身的特性导致的
可是总觉得不该这么大
故此想不明白

网友:
是回油背压的问题,加大回油管通径

网友:
请问选择型号的时候选择的是不是高压的?不同压力等级应该选择不同的,因为里边弹簧刚度不一致。如果选择高压等级的,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的确是因为阀的压力等级高导致的
原来是10MPA的,改为5MPa 的就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2010-11-18):
不用客气,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贝贝版主太牛了,一针见血

网友:
直接用根管子通向油箱,之间装个阀,要泄荷的话就手动吧。

网友:
溢流阀就是溢流作用,溢流的是超出压力的部分,要彻底卸荷到零压力就需要使用卸荷阀,当然也有组合阀兼有溢流和卸压双重功能的阀门。

网友:
大家的回复对我的启发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