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零件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07-10-30):
请看附图,图中的一个大孔φ41.02及二个大孔φ6.35,尺寸公差均为+0.025,φ6.35与φ41.02的中心偏差为0.025。请看如何加工为好?

网友:
你用的是数控车床吗?
我用车床可以,用数控的我不会写程序。

楼主:
就是普通的车床。
这个材料车φ41.02应如何装夹呢?
φ6.35也可以车吗?材料厚度20,φ6.35不在厚度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是否大,在普车可采用环形工装,利用6.35的孔进行圆心定位,在厚壁处设定三处锁紧点,车41.02孔

仅为单件生产,我对工装不太了解,请问如何用6.35进行圆心定位,能画个示意图吗?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用加工中心,如果没有加工中心,车床也可以搞定,技术好点的工人应该能解决问题,
就是加工周围,然后画线,然后在找正,车一孔,然后做个工装在车另一个孔,反正就是根据情况,制定好的工艺,

网友:
楼主:批量小用四爪,批量大做车夹具,先车大孔,再以大孔定位做工装钻铰小孔.

网友:
只是加工孔吗?还有只是你提到的部位尺寸严格吗?大孔镗或许能保证,可小孔怎么保证公差就不好说了。

网友:
楼主:做小孔时,车夹具定位芯子上钻与中心线垂直的孔直径6.35,可起导向作用,固定好工件后再钻铰,你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孔公差小,定位比较精确,夹具做好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2014-01-07):
用卧式镗铣床一个工序就可以加工

网友:
你3个孔之间有不有相对位置要求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先加工大面,然后以76mm那个平面做基准面来定位加工。很快的,假如是单件小批量上加工中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