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3.0 M100安装完的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07-10-30):
各位前辈我的pro3.0m100 安装完毕后,结果出现了如图所示的英文提示点击OK或是直接关闭,则整个PRO都关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对话框内的所有内容是可以选择和移动的而且不能复制,那位高手给看看啊!??????图一所示
当我运行ptc.pro engineer.wildfire.3.0.generic-patch.exe文件时 提示我如图二所示

楼主:
哎 !自己的关注度还是很少啊 !谢谢各位了 !给以解答一下呗!

网友:
你的许可证有问题,应该修复一下

网友:
你的许可证有问题,应该编辑,或用以前OK的LICENSE!

网友(2007-12-02):
pro/e wildfire 3.0 M100 野火版安装过程关键步骤图解说明教程
http://www.proewildfire.cn/thread-1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