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客车超载的仪器---寻找

楼主(2007-10-30):
最近我们这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死了很多人,是因为超载过多引起死亡人数比较多。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可以远距离检测汽车内人员数量的仪器。比如热像仪一样的,在高速路和主要交通路段加装这样的仪器,应该效果比较好吧?

      如果现在没有这样的仪器,怎么来制造呢,有没有好的建议,大家来讨论下

网友:
应该想怎样不超载,还不如多造点路,多造点车。你不可能什么都能控制吧!如果行,那商机实在太大了

楼主:
不是说你不要他超载就不超载的问题,现在有车的为了多赚钱把人都塞的满满的,都想办法逃脱交警的检查,但是所有的车一般都要上高速或者过大桥,能在这样的主要地方加装探测装置的话,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可是没有高速和大桥的地方怎么办呢?我们的探头和测速仪多了,最主要的是我们这天天抓到超速者,就扣点分,罚点钱就算了。法律何用?我们市区道路限速60的,却有很多外地司机开到100以上,你说他们该不该罚。

网友:
地称~~~称重量在路上设置个称来的车超载就知道拉~~~罚死他~~

网友:
这个设备80年代早有了,但是对超载是不起作用的
每天有那么多车路过,你人看的话,眼睛估计1年就瞎了,神经死亡
而用计算机去识别,呵呵,你用运猪的卡车走一次和运人的是效果一样,分辨不清楚
还是设立检查站好,实际也解决人员就业问题,呵呵
中国就是人多啊
现在有车辆超重电脑计算仪器的,对客车不适宜
如果客车带货物,那就不起作用所以难一实现

网友:
把所有的客车都装上监控,既可以防盗又可以防超载,再装上GPS还可以监测到在哪里,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是交通法规上让必须装就可以。

网友:
主要还是法律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