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布局?我是新手!

楼主(2007-10-30):
我画的图怎么在布局窗口里显示的不合理啊?怎么调整?

网友:
这个  个人习惯

习惯就好 怎么放都一样用。。呵呵

网友:
我一般布局都是不用的,全部在模形里完成

网友:
每用那东西~~~~~

网友:
1)要在视口内双击激活才能移动和缩放图形。在视口外双击锁定。
2)如默认视口不符合图纸要求还要删除后再建视口或插入图框。

网友:
点击箭头所指位置使之变为模型(图纸/模型)就可以移动和缩放了

网友(2008-09-24):
我布局不用.在模形里完成

网友:
我也是 不用布局的  就在模型里画完,  就直接去打印了

网友:
我用CAD基本上是在模型空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