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弯曲,能否校直?

楼主(2007-10-30):
一条直径250MM,长度1550MM的304#不锈钢弯曲,请问大师们能否校直?
求助,谢谢。

网友:
用油压机校直,去应力退火

网友:
采用加热后校正

网友:
数控自动校直机,接着去应力退火

网友(2011-07-23):
这么粗壮的没有试过,弄过小的。。。。。。。

网友:
直接上压机压,不过接触部位需要用尼龙,要不会有压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