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角为30度的齿轮,干完活后的反思

楼主(2007-10-30):
最近,厂子接了一批压力角为30度的齿轮的活,用于75吨自卸车的半轴。活是齿轮加外套成套配作的,对方自备滚刀和渐开线拉刀,拉刀用于外套加工,由于没加工过30度角的活,一开始无从下手,没办法,只好用拉刀现加工一个长100mm 的外套.用外套配合齿轮 的加工。

活是加工出来了,但一些计算数据和分式我还是没弄明白。所以想请教一下社区的朋友,能不能详细介绍下这方面知识.(第一次发帖,不知大家看明白没有).还请大家支持。谢谢。

网友:
首先更正一下:30度压力角的往往是花键。我没有看到是齿轮的先例。
不知楼主哪些数据不明白?

网友:
30度的?没见过啊。。。。。

网友:
30度压力角渐开线化键

网友:
30度齿轮是有的,和渐开线花键最大区别就是齿顶系数0.5/0.85。和标准20度齿轮最大区别就是压力角30度。

网友:
关于30度的齿轮

用在自卸车半轴上,应该是花键,配对的是齿套,一般半轴不会是少齿差行星传动的。

网友:
30度的压力角是少见,不过理论计算上和20度的没有任何区别阿。楼主哪些数据和分式不明白?

楼主:
先谢谢版主和各位的回复,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很少,所以名称叫错了,应该是渐开线花键.图上只标了了一单齿厚,和模数.不知单齿厚.顶圆,和进刀深度计算方法和20度的是不是一样,图纸上没有公法线,不知这种渐开线花键有没有公法线,因为知识有限,有些地方可能说的不明白,真得希望得到这方面的知识,请多支持,

网友:
用国标“渐开线花键标准”,可根据精度等级查阅到一些相关参数,然后就可计算出公法线或M值。

网友(2007-12-31):
30压力角同20度加工、算计方法相同,只要设计刀具即可,我公司生产的齿扇有各种压力角,22。5度27度30度等

网友(2010-07-05):
恩,没有本质的区别,该怎么计算就怎么计算

网友(2010-09-20):
又学习了一些知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