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可能做出可正常工作的8个齿的小齿轮---讨论

楼主(2007-10-30):
需要用到8个齿的小齿轮,有没可能做到?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参数?
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
3个齿的齿轮都有。
楼主可以提供相关数据来讨论。

网友:
只要变位+非标滚刀,齿数小也不要紧。你得给出具体数据才能确定。主要是变位系数和渐开线起始径。

楼主:
请问logxing,什么是渐开线起始径?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
渐开线起始径又称TIF。大家知道理论上渐开线起始于基圆。但实际设计的齿轮往往没有必要需要那么长的渐开线。可以根据配对齿轮的外径,齿数与中心距算出啮合时所必需的最小啮合径。在这个最小啮合径基础上再减去一个小量就是TIF径。如果你订座非标滚刀的话需要提供这个数值给刀具设计者。

网友(2007-12-31):
8齿没任何问题,机床不般可加工5齿以上,最少有3齿

网友A:
不发生根切的最小齿数为14

网友:
楼上的观点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发生根切的最小齿数为14

不发生根切的最小齿数为17

网友:
用铣床加工也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考虑用线切割做,但是成本高啊!

网友:
可以采用粉末冶金烧结压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