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阀

楼主(2007-10-30):
叠加阀应用注意事项.

网友:
顶一顶...要不快生锈了!哈...

网友(2008-08-11):
我在设计2000立车液压站,正用到叠加阀

网友:

顶一下!

网友:
谢谢,复习一遍啊

网友:
非常珍贵!!谢谢啊!!!

网友A(2008-10-27):
叠加阀应用注意事项
1、叠加阀应注意的几点:叠加阀回路中的主换向阀,叠加阀和底板块之间的通径安装连接尺寸必须一致。
2、叠加阀安装位置:主换向阀应该布置在叠加阀组的最上面兼作顶盖用,与执行器连接用的底板块放在最下面,叠加阀均安装在主换向阀和底板块之间,其顺序按系统的动作要求而定。
3、选用液控单向阀的系统其主换向阀的中位机能必须采用Y型。
液控单向阀应靠近执行器,应在其间再有执行器。使用液控单向阀与单向节流阀组合时应使单向节流器靠近执行器。
4、顺序阀和溢流阀的选择:集中供油系统中的顺序阀通径按高压泵流量确定,溢流阀通径按系统液压泵的总流量确定。
5、减压阀和单向节流阀组合,单向节流阀应靠近执行器。
6、回油路上调速阀节流阀的位置:回油路上的调速阀,节流阀等其安装位置应紧靠主换向阀,尽量减少回路压力损失,有利于其他阀的回油和泄漏油畅通。
7、压力表开关位置:压力表开关位置必须紧靠底板块,在集中供油系统中,压力表开关的数量至少应有一个,最多与集中供油系统中减压阀的数量相同,凡有减压阀的支路系统都应设一个压力表开关。
8、叠加阀安装方向尽量垂直安装。

网友(2010-04-17):
不错,内容不全面,配上图更好

网友:
很好,我们用了很多的叠加阀。

网友(2012-04-21):
引用 网友A:
叠加阀应用注意事项
1、叠加阀应注意的几点:叠加阀回路中的主换向阀,叠加阀和底板块之间的通径安装连接尺 ...

“选用液控单向阀的系统其主换向阀的中位机能必须采用Y型”,本人液压学徒,想弱弱的问一句大侠该句话是否写反了。为什么用液控单向阀就得用y型换向阀呢,是不是应该是用y型换向阀需用液控单向阀,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