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中的机械手是如何定位的?

楼主(2007-10-31):
各位网友好!

鬼狼网友前两天上传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机电一体化基础,
在翻看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个有关机械手应用中的定位问题产生了疑问。

在我的印象中,对于多自由度机械手的定位应该是由绝对编码器来完成的,
但,图中的机械手在两处定位点处,分别安装了三个摄像头,……

由此,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台机械手采用的是“影像空间三点定位”的原理,
来完成定位任务的。

哪位熟悉机械手的网友帮证实一下。

附件中的图,在那本书总目录的第六页下方。

谢谢!
在此也一并谢谢鬼狼友!

syw   071031---05.58

//*****************************************************************

机电一体化基础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155&highlight=

.....

网友:
我们有一个实验室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定位的  做的是空间机器人

原理什么的我不大清楚 只听过这个

网友:
图中的机械手在两处定位点处,分别安装了三个摄像头

开门造车大哥~~~

我觉得那并不是摄像头吧?应该是光传感器吧~~~~

对于机械手精确控制我并不是很熟悉,以上仅是我个人想法~~~~

PS
光传感器及磁性传感器在测定物体的出现、离开和运动等领域应用广泛。

网友:
ABU Robocon 2004机器人设计及参赛方案
http://www.robotdiy.com/article.php?op=Print&sid=132

上面是机器人的,看看是否有启发呢~~~~~
希望有专家指点了:)

楼主:
两位网友好!

我的理解是这样:
机械手在A、B两处有两个标准的定位点,安装在两处的六个摄像头,
各自存有一份标准定位时的“标准状态图像”。

当机械手进行工作时,六个摄像头将“时实图像”与“标准状态图像”进行比对,
对比对结果经PID处理,对控制机械手各自由度的伺服电机,发出速度数据,从而达到
对机械手的运行轨迹和定位数值进行控制的目的。

如果采用精确定位用的光传感器及磁性传感器,可能无法对其进行PID运算。

对否?

syw  071031---19.34

楼主:
两位网友好!

今天,鬼狼友刚刚上传了一篇有关机械手的资料,具体见下面的链接。
在文中的第631页介绍了“示教盒”控制方式,也就是我在主楼处提到的
绝对编码器检测定位方式。这种“示教盒”控制方式是日本人在上个世
纪70年代发明的。

在文中的第710页介绍了“三维视觉系统的自主控制模式”。从情况看,
这也是一种示教方式。是事先由操作人员通过操作手柄一步一步的控制
机械手完成一套动作,同时,将操作的每一步记录在计算机中,……

然后,计算机会重复这套示教动作。

这样来看,那六个摄像头就不是象我在5楼处说的那样,是为了定位用,而
是为了示教用。

当然,也不排除在最初和最后两处,含有定位比对作用的可能。

syw  071102---09.26

//***************************************************

焊接结构设计、制造与焊接生产自动化新技术实用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727&highlight=

网友:
在机器人网站认识了一位网友,他是从事“做视频及嵌入式设计的”。
他的MSN:zsulucky@hotmail.com
PS
他30,男

和野鬼兄台对我们的论题交流了一下,经他同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前略)
qing 说:
关于机械手的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你说。交流而已。请教谈不上。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哦。什么问题。这块我不是很熟悉,但可以交流一下。
qing 说:
机械手的定位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呵呵。多轴定位。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你的目标是精度,还是什么。
qing 说:
机械手的定位有用到影响系列的吗?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影响系列是什么。
qing 说:
稍等~~
qing 说: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487&extra=page%3D1
qing 说:
我参与了上面一个论坛的讨论
qing 说:
三维视觉系统的自主控制模式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哈哈。这个题目大了点哦。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现在有什么问题。
qing 说:
呵呵,是啊
qing 说:
问题在于我们几个讨论的人都没有过机械手开发的经验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我问过了。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重点是精度上。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还是多轴连动上。
qing 说:
对于机械手的精确控制倒底是利用何种方式的产生了分歧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还是视觉识别上。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从图象分析的角度,视觉识别的精度,不会高到旋转编码器回馈的精度。
qing 说:
稍等,我到论坛上弄张图你看看你明白了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关键你们想做什么。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也就是说想在什么方面提高系统性能。还是就是搞一个系统出来。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先把你们要搞什么想清楚。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这样在后面的设计中,你们才能根据目标任务,权衡各种设计策略。
qing 说:
我们是从一张图的系列上想分析出一些东西来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分析什么呢?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图发给我看一下。
qing 说:
野鬼兄是不是可以去我刚给你发的网址上去看看啊
qing 说:
我这MSN还真不会发图~~~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我看过。我不是会员。看不到。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在的对话框上面。左起第二个按纽,是发文件的。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你把JPG的文件给我。
qing 说:
好,稍等,我找找
qing 说:
我的  Windows Live Messenger 能截图,去 www.msnshell.com 下一个,你的  Windows Live Messenger也能截图了
qing 发送:

qing 说:
OK了
qing 说:
能看到吗?

  传输“Shell00.jpg”完成。

qing 说:
精确定位用的光传感器及磁性传感器
qing 说:
我个人觉得手臂之间定位应该靠光感才对啊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你想知道什么。
qing 说:
我想知道机械手臂的定位,有靠“三维视觉系统的自主控制模式”来实现的吗?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没有。
qing 说:
还是靠光感呢~~~
qing 说:
不知道野鬼兄对此熟不熟啊?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可以看出,射像头的数据用来是对操作手控制的产品进行粗定位的。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也就是说防止东西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qing 说:
但我觉得光感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这个类似那设想头检测可乐瓶装水的位置一样。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是个不精确的定位方式。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好处是,能对非规则物体进行定位。
qing 说:
那靠射像头定位的方式能精确到多少呢?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应该在毫米级。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但这个对控制机械手而言,只是个开环反馈。
qing 说:
光感呢?有用光感定位的机械手吗?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实际机械手的运动控制中的闭环反馈是不参与的。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有。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如果是规则物体,则用光感。这样更简单。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没有必要用设想头。
qing 说:
闭环反馈若是不参与的话,那怎么可能在毫米级呢?精度应该得不到保证了吧~~~
qing 说:
当机械手进行工作时,六个摄像头将“时实图像”与“标准状态图像”进行比对,
对比对结果经PID处理,对控制机械手各自由度的伺服电机,发出速度数据,从而达到
对机械手的运行轨迹和定位数值进行控制的目的。

qing 说:
上面这段话是我们一位网友的观点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当机械手进行工作时,六个摄像头将“时实图像”与“标准状态图像”进行比对,
对比对结果经PID处理,这个是对的。
qing 说:
如果按他的设想,摄像头也是可以有反馈处理的,但到底是否能做到这点呢?
qing 说:
真可以做到??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但是,这个数据并不能直接控制机械手。即便是司服电机。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只能是宏观控制。
qing 说:
那宏观控制是否能达毫米级呢?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不然会出现过偏震当现象。就是一会左了点,一会又右了点,就是不能到中间。
qing 说:
若能达到毫米级,那从理论上有点不能让人相信啊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同时整个反馈如果作为直接驱动电机,则反馈周期太长了。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视觉能做到毫米级的误差。
中山野鬼,又瘫了 说:
这和设备性能有关。
qing 说: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随风而去友好!

感谢你到专业网站就此专题去给与求证。
谢谢你!

另,更正一下我在7楼发言的一处页数数字。
示教盒绝对编码器------664页
三维视觉系统的自主控制模式-----------710页。

syw   071102---20.18

网友:
大家好!
三维视觉可用Free Track V2.1 软件(网上很多)实现实时检测、控制和记录。
被测物体要安装发光体(一般用发光二极管),用普通摄像头给电脑输入信号。

楼主:
我在飞友好!

你介绍的的“三维视觉可用Free Track V2.1 软件”,我看过这方面的介绍,
有印象,但没用过,应该可行。我会按你的提示找一下这方面的软件。
谢谢你的提示!!

你提到的:“被测物体要安装发光体(一般用发光二极管),用普通摄像头
给电脑输入信号。”这一点非常正确!
还可以用“微球反光球”,就是交警和环卫工人工作服上的“反光亮带”那种东西。

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技术的学名是什么,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正式的介绍。
有一个网站上好象有,但要注册,我一见到要注册的网站就“跑”。

我在电视剧《白领公寓》中看到过这种技术的情节,帮你做个链接。

syw   071103---18.30

白领公寓-------第七集----13分13秒处
http://tvplay.megajoy.com/teleplay/detail/21614/7.htm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
三个摄像头是光传感器在测定物体的定位点

用三维视觉系统测定物体的运动,发出速度数据,对机械手的运行轨迹和定位数值进行控制的目的。

顶,,,,,,,,,,,,,,,,,SYW很有道理

网友:
三维视觉系统测定物体的运动?

楼主:
山东兴泰网友好!

三维视觉系统------起眼睛的作用
操纵杆---------通过向伺服电机发出“速度及方向数据”,达到控制机械手运动轨迹的目的。
计算机记录的是:-------这个“速度及方向数据”。

当计算机重复所记录的“速度及方向数据”,机械手就会重复刚才机械手所运行的轨迹。

绝对编码器示教系统中,计算机记录的是:各个节点的绝对编码值。
而三维视觉示教系统中,计算机记录的是:“速度及方向数据”。

syw  071114---09.44

网友:
有关于机械手的资料下载吗?请高手指教

楼主:
山东兴泰网友好!

本网站现在有8个左右的关于机械手方面的资料,
主要是天思和鬼狼 两位网友提供的。
你今天刚来,所以暂时还没有下载权限,不要着急,慢慢来。

syw  071114---17.27

网友A(2007-12-03):
引用 楼主:
山东兴泰网友好!

本网站现在有8个左右的关于机械手方面的资料,
主要是天思和鬼狼 两位网友提供的。
你今天刚来,所以暂时还没有下载权限,不要着急,慢慢来。

syw  071114---17.27

总工,我之前说过我们实验室有类似的研究,一直没空找论文,现在找了几篇各个学校的论文,你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工,我之前说过我们实验室有类似的研究,一直没空找论文,现在找了几篇各个学校的论文,你参考参考。

另一篇论文

楼主:
卓信友好!

你的三篇资料非常好!
尽管这套系统有定位有很多种方案,但从你的资料来看,用“时间编码”做为学名比较贴切。

我在14楼提到:
绝对编码器示教系统中,计算机记录的是:各个节点的绝对编码值。
而三维视觉示教系统中,计算机记录的是:“速度及方向数据”。

因为,速度与时间互为函数。所以说,用“时间编码”做为学名比较贴切。

谢谢你的资料!

syw  071204---03.24

网友(2008-03-16):
大哥,你们搞什么呢?我晕!

网友(2008-10-27):
见过吗?----关节测量臂。

精度可以达到0.01mm,定位原理和机械手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关节式测量机

网友:
这个美国货。

网友(2013-07-19):
到专业网站就此专题去给与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