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设计---请教

楼主(2007-10-31):
孔深133 直径D24.3  现需用一铰刀精加工 设计成焊刀片形式的 可否硬质合金刀片长度只焊50左右?(我认为有倒锥,刀片没必要长133,短点可以节约成本)排削槽的长度应该是多少呢?4片刃还是6片刃好? 各位有经验的拜托了,帮我看看  在线等

网友:
是的,刀片没必要那么长,

刀片可以做到20左右,

至于4, 6 刃  要看你加工什么材料,长,短 屑,一般的就是6刃了

排屑槽看你加工多深的孔了,比孔长个1.5-2 倍径(考虑通孔再长一点)

网友:
你什么工件非得这样设计
可否更改加工工艺

网友:
前两天我厂做两个16.1的直径4刃的,孔深是118

网友:
楼主加工什么材料?量大吗?
可以考虑机加式刀具噢.

网友:
条件:设备?精度?材料?

网友(2007-12-04):
如果加工批量大,就需要好好设计一下了,可以提高工效,降低成本。如果批量小或者是单件,就没必要那么麻烦了

网友:
参考图

我这里有绞刀的图纸,供参考。

qqqqqqq.d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