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做的硬质合金钻头容易蹦刃?

楼主(2007-10-31):
请问各位搞粉末冶金的大虾,国内的这项技术跟国外差距在哪,到底有多大距离。
就拿硬质合金枪钻来说,国内的钻头钻容易蹦刀,但用进口的寿命就会长一倍,究竟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材质的原因还是技术原因?

网友:
大部分还是技术原因,据我所知,很多国内的刀具厂购买的都是国外的棒料

钻头这东西,很微妙,一个很小,小得让我们看不上眼的细节决定着钻头的成败。

你是钻头哪儿蹦,大伙帮你想象办法,如何改进

网友:
同意夕凡大虾说的,材质好多也用的是国外的,关键是技术原因。把你遇到的问题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中国的热处理水平还没有真正达到微观的水平
加上设备的对温度精确控制问题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刀具技术要落后30年

楼主:
就是枪钻头部硬质合金成块掉落.

网友:
如果是硬质合金材料,与热处理无关,关键还是材料,其实国内很多刀具制造厂家会用国产棒料来替代进口的.技术就设计来说,如果不是一次用,那就是成熟的,符合各项技术要求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差距是全方位的.材料\制造工艺\服务水平等多方面都有差距.

网友(2007-11-30):
结构差距

钻头一般是用超细合金,国内这方面才起步.硬质相均匀无缺陷保证细小,是高强度的前提.

网友:
谈我的看法.

无缺陷提法不妥当,是缺陷直径控制在很细小的范围.因为,强度正比于缺陷直径的倒数.

网友:
不会吧?“很多国内的刀具厂购买的都是国外的棒料”
   我车间的用坏的中心钻太多了,全当铁削给处理了,那怎么不和车刀那样回收呢?

网友:
刀具材料可以回收的,材质不同价格也不同.譬如说,硬质合金废刀具的回收价格在80元/公斤以上.

网友:
材料是关键,
枪钻的角度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磨过一根国产的钻头,修磨前新的,加工50孔,崩刃或折断 ,修磨后,加工10000个孔以上,仅改了3个角度而已.
国产的钻头甚至不标示是用于什么材料的加工,用的人自己琢磨着干.

网友(2008-01-21):
枪钻的先端有5个后刀面,角度各不相同.钻削中的阻尼效果与刀具的材料有关.脱离是由于焊接工艺不过关.

网友:
大家应该听过见过群钻这个东西,磨的角度很重要,再好的东西磨不好,只会是打孔时把工件顶下去或发出太钝的异常声言,或者断钻,上次给20块一斤的特硬不锈钢料打深孔,同样两枚同批次国产上海钻头,有一次磨了只用了6个工件,有一次磨了打了16个工件,差10个之多,

网友:
我同一凡夕大侠的观点,但想问下凡夕大侠小得让我们看不上眼的细节指的是哪些阿

网友(2008-03-24):
这里不允许随便发布广告。

网友:
硬质合金主要在于合金粉末的粒度,越细越好,越均匀越好,最新的超细颗粒以及纳米技术就会大幅提高寿命,这些方面我们做得就不是很够。
还有就是烧结技术,粘结剂的配方是各个公司的最高机密,这方面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自我研发的能力,株硬买的是山特上一代还是两代的配方。
以及烧结过程的控制控制,比如温度,适度,时间等外部条件。
还有整个制造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机器的工作压力控制,工人的仔细认真的程度!
这些都是非一日之寒啊!

网友:
楼上的:是工艺制定不规范!

网友:
我们的工艺往往也是进口技术是带来的,制定一般不可谓不严格,不过在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客观主观因素时是否可以遵守。
大家都在工厂里面呆过的,我们的无所谓,差不多,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太多了!这些才是真真要命的,怎么去认真地执行工艺。
就像有那么多交通准则,又有多少人去执行呢,特别是行人,骑车的。任重道远啊!

网友:
不遵守交通规则可能会把车撞坏的!
不遵守加工工艺可能会把饭碗砸了!

网友:
不遵守交通规则还可能会送命!哈哈!

网友(2010-06-03):
落后50年多不够  在N年机械行业才会有出头日

网友:
中国的热处理水平还没有真正达到微观的水平
加上设备的对温度精确控制问题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 ...
引用 网友A:

三十年差距,差的很远啊

网友:
如上种种,总而言之还是体制问题。

网友:
影响硬质合金物理性能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是原料的粒径问题  粒径越小 物理性能越好
还要控制晶粒在烧结过程中不长大  晶粒长大了  物理性能就会差很多

网友(2010-07-04):
说句不争气的话,中国的机械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怕是要永远落后了,搞机械,完全是拿来主义,不搞研究和实验,完全就是抄袭,并且起了一个不错的名字,叫国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