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能器怎样充氮气?

楼主(2007-10-31):
公司的液压剪板机的畜能器的氮气压力较低了,请问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充氮气?谢谢!

网友:
没有简便的方法,只能用那种专用的充气接头接上充,这种工具也可以自制,.

网友:
接头加压力表,就像给车轮加气一样。如果压力要求高,就得要充氮小车

网友:
有专用充氮工具,,买一个就完了

网友:
用专门的充气接头(带压力表)的接在蓄能器上,另外一头接在氮气瓶上(压力要高于蓄能器内的压力),打开氮气瓶,观察压力表看是否到需要压力,然后关闭氮气瓶,拆下充气装置。

网友:
用充气软管和压力表总成充气

网友:
找充气的公司最方便啦

网友(2007-12-05):
就买个充气的接头,用氮气瓶充压力不超过瓶压得地方,压力高的用专用充气车

网友(2008-01-19):
一般的压力范围是多少?

网友:
压力有相关资料的.一手用户有使用手册,上面就有.如果没有,发个型号上来查.

网友(2008-07-08):
注意

用原厂充气器,严格按步骤操作,压力一般在系统工作压力的50%左右(参考值)。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以前这里有个好答案,叫谁删了?

网友:
看你要多高压力.高于10MPA就必须要冲氮小车了

网友:
用高压管连接到蓄能器角阀和钢瓶的出口打开角阀就可以充气了,前题是钢瓶内的氮气压力大于蓄能器现有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