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张齿轮图纸。。

楼主(2007-10-31):
图纸中B-B、C-C剖视图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个结构有什么用?
我以前没怎么接触过齿轮,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
那是齿端面倒角,便于轴向啮合。很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角半径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加工时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看图纸,并没有严格要求。可以根据加工工艺,要求客户认可。
有专门的倒棱机,也有用铣床分度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张图纸属于哪种情况?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图纸应该是取力器齿轮,非常常见的图纸,倒棱有专门的倒棱机,变速箱厂都有这种设备,加工也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倒棱半径是定值吗?还是根据各个截面的齿厚变化
如果是变化的话服从什么规律?

网友:
是不是随便倒一下就可以了阿

网友:
齿端倒圆角,齿轮直接换挡用,不需要同步器,车床主轴箱就是这样的齿轮

网友:
楼主是哪的,很巧,我们几年前做过这个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在长春,这张图是我在网上弄的,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以前是用成型的指铣刀铣的.当然要有分度装置.
这个到现场看看,不是很奇怪的东西,比较常见.

网友:
通常会在粗车坯就把这个圆角给加工好了

网友(2010-06-08):
这个齿轮不一般啊!!!

网友(2012-07-17):
引用 楼主:
倒角半径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加工时是怎么加工的?

来挣威望

网友:
倒角啊,齿轮齿面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