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绝缘螺杆,用什么绝缘材料好?

楼主(2007-10-31):
目前我要设计一个绝缘的M3螺杆,长度为80mm,要有一定的机械强度,本来想用陶瓷,但是考虑陶瓷加工相对比较困难,还容易碎,想换种材料。

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那位大侠知道,帮帮忙啊

网友:
任何的问题,都有考虑角度,也就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
你可以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把结构改一下,就用普通的螺栓,在连接的地方用绝缘的,效果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看具体要求 详细些 尼龙 胶木 聚四氟 都常用啊

网友(2007-12-03):
顶3楼的,具体情况具体考虑,尽量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