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输出轴轴承烧损原因---讨论

楼主(2007-10-31):
我厂立式轧机减速机年修后,运转不到一天减速机输出轴轴承烧了,原因不详,现在维修完了还是发热,负载运转时地面感到轻微振动。大家来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更换机油
更换输出端两边的轴承
观察齿隙是否过大~~
检查油隙是否正常
检查地脚螺栓是否松动
中心是否正常

网友:
减速机的油位合理吗
更换的是什么轴承(   )!
该减速机输出轴承是否预紧力过大?

楼主:
减速机的油是新换的,而且采的稀油集中润滑,油的问题不大

网友:
我感觉是齿轮的装配有问题造成齿轮轴轴承的负荷异常,你可以发张图详细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轧机其他都正常的话,那应该是装配的原因

网友:
联轴器同轴度达不到?????

网友(2008-07-12):
这就要看你检修的时候更换什么东西了 ,或者拆卸什么部位了 ,联轴器拆没拆?减速机解体?更换轴承?要不测量一下震动吧,看看频谱波形等等

网友:
查一下轴向间隙吧。如果轴向间隙很小或没有,等轴承运转一段时间轴受热伸长,间隙会越来越小,形成恶性循环,直至轴承抱死烧烂。呵呵,亲身经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立式轧机减速机年修后,运转不到一天减速机输出轴轴承烧了,原因不详,现在维修完了还是发热,大家来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

年修后坏,说明以前应该没问题,所以可以排除设计因素。
运转不到一天减速机输出轴轴承烧了,现在维修完了还是发热,说明原因是一直存在,现在还没有消除。
具体原因要看具体情况,提供的信息量少,不好说。
建议你从:
轴承本身,润滑,轴承安装,相关零部件,轧机运行条件几个方面看。

网友:
检查轴承游隙是否正常、输出轴联轴器是否同心、各级传动齿轮顶隙和侧隙是否正常

网友:
1。检查一下换上轴承型号,轴承游隙
; q, q4 @1 I) b; r2。检测径向、轴向对中误差; z/ d4 x1 g: S
能提供更换的零件,更便于分析

网友:
检查一下润滑系统的各处的油管是否存在堵塞的情况

网友:
一是轴承游隙偏小或无,二是输出轴与被传动轴不同轴度过大。

网友:
是维修后的装配问题,比如减速机回装时的清洁,轴承的调整垫没有按原来的装回使游隙变化等。

网友(2009-01-14):
回复 楼主:

也许轴承质量有问题,换轴承供货商,或轴承品牌

网友:
检查轴承游隙是否合适,工作时发热情况如何,?

网友(2010-02-11):
主要从润滑和装配上入手。

网友(2010-05-16):
轴承型号是否正确,轴承装配是否正确?很多轴承安装是有方向性的,装反了一天不到就坏。

楼主:
应该检查轴承的间隙是否适当

网友:
“立式轧机减速机年修后,运转不到一天减速机输出轴轴承烧了,原因不详,现在维修完了还是发热,负载运转时地面感到轻微振动。”
很明显的原因:年修后联轴器安装不良。导致振动、发热、烧轴承。

网友:
从你介绍情况看可能是轴承予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