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阳极氧化和没有阳极氧化比较-请教

楼主(2007-10-31):
请问铝合金LY12或者6061材料经加工后表面阳极氧化和没有阳极氧化比较在导热方面有何差异?谢谢!

网友:
差异不会很大,因为氧化膜也就几十微米,对导热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进行氧化处理,是因为有氧化膜工件的硬度要远大于没有氧化膜的工件,且氧化膜有抗腐蚀的功能.一般家庭用的电饭锅,讲究一点的都做阳极氧化处理,次的就刷一层膜.

楼主:
谢谢,鬼狼的专业分析对我太有启发了,呵呵。。。

网友:
学到了,谢鬼狼和楼主

网友(2008-01-03):
有关于铸铝AL105的问题

现在有个铸铝AL105摩托车活塞,要提高其性能,请问用何种表面处理工艺去提高?  谢谢!

网友:
铸铝做活塞件的表面要求是多少,应该是机加工做到的?一般机加工之后会要求凃防锈油或者喷涂吧。机加工本身能产生加工硬化的。

压铸的话一般会采用喷砂等,能适当提高表面硬度(加工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