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减速器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2007-10-31):
输入功率160KW   转速1482r/min
第1级:弧齿锥齿轮传动,格利森制 螺旋角35度。m=10  z1=15  z2=37  b=68  xn=0.33  xt=0.069
第2级:斜齿圆柱齿轮,m=6  z1=19  z2=85  螺旋角16.260205度  b=62  a=325
第3级:直齿圆柱齿轮,m=16  z1=19  z2=32  b1=130  b2=120  a=408
第4级:直齿圆柱齿轮,m=16  z1=32  z2=34  b1=120  b2=110  a=528
其中第2级是2对斜齿圆柱齿轮,z=32齿轮是惰轮。
请高人帮忙推敲下是否合理?万分感谢。

网友:
能绘制个简图吗?只从以上数据有点模糊.

网友:
能否列出各级减速比?

楼主:
减速比从齿数就能算得的。

网友:
个人感觉大致上还可以,但某些细节数据,如:材料,热处理,压力角,变位系数,用途,设计寿命,工况,润滑等很多都会影响齿轮箱的设计。

网友:
弧齿锥齿轮传动
速比:37/15=2.46667
锥齿轮的减速比较平稳

斜齿圆柱齿轮,m=6  z1=19  z2=85  螺旋角16.260205度  b=62  a=325
速比:85/19=4.47(主要减速)
85齿的齿轮直径是510    好象有点过大了

楼主:
这组齿轮是用在掘进机上的

我所工作的企业是设计掘进机械的.上述数据是横轴掘进机的齿轮参数.
斜齿圆柱齿轮,m=6  z1=19  z2=85  螺旋角16.260205度  b=62  a=325
速比:85/19=4.47   ,因为是两对,所以单对斜齿轮所受扭矩上一级输出扭矩的一半。模数才能用6。
因为炮头输出转速50转,电机输出转速1482转,总速比1482/50=29.64  所以需要斜齿轮的速比高些。齿轮的材料是20Cr2Ni4A,表面渗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