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垫片怎么标注?

楼主(2007-10-31):
图纸里面有很多长方形孔,应该怎么标?
第一次接触这种结构,无从下手。
希望哪位大侠能标出几个示范一下思路,剩下的我自己来标!
(最好是把标出来的图纸发上来)
十分紧急,谢谢啦!!!我知道一文多发不好,等有人答复后我会删除多余的帖子,希望管理员大人能通融一下

网友:
各个孔的相对位置尺寸,规格,为了标注清晰,可以采用中心线位置标注,并注明数量,也可以将相同规格的方孔做同一种标记进行识别标注,方法很多,但是一定要按照标准进行标注,又要简洁明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之后感觉言之有理,不过还是晕忽忽的
您能不能稍做一下示范啊?真的非常着急,书上介绍的标注方法都是那几种最基本的,互相抄来抄去的,没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
誰設計的圖啊!
那麽麻煩!

网友:
此图无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一个动力换挡变速箱的垫片

网友:
不要怕麻烦,慢慢标,要把这个孔的相对位置表达清楚,

网友:
设计就是要越简单越好的,这样做起来简单!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向这类钣金件公差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孔和槽的的位置。而且这种零件绝对是模具制作。不用担心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