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对称?

楼主(2007-10-31):
属于三通系列的,.在与中间孔连着的俩侧孔有比侧孔大的俩孔,加工时不能控制俩孔与中间孔中心的对称,没有图纸,说不清

网友:
楼主最好发个图纸上来!!让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最好自己画个简图!!

网友:
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评价。也可在要求的范围内按150*150划出区域分别测量。

楼主:
怎么把图片弄上来?

楼主:
可以看见了a是从恻孔车出来的无法保证俩面与中间孔轴线得对称请各位大虾帮忙做个检具测量谢谢

网友:
还是看不见被测参数图

网友:
图还是看不清
5 B: L0 \: b% a, X6 ~所谓对称度就是2个被测要素于基准的关系,楼主可以试着这样去考虑

网友:
如果不可直接测量对称度的值来,可考虑变量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