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精度小孔加工

楼主(2007-10-31):
各位请看附图,请问图中φ0.81小孔应如何加工,线切割行吗?

网友:
线切割估计也达不到,我觉得钻,绞,精研

网友:
haha

同意2楼说法。钻,绞,精研

网友:
盲孔又没有退刀空间,很难加工,建议找做工具的厂家咨询!

网友:
激光打孔?不知可行否?

网友:
不成问题
需要精研

想想 拔丝模 的制作工艺

激光,线切割都不行,床子本身的精度达不到

网友:
线切割工序是先打孔穿線,再進行切割加工,楼主的零件以乎不太适合。(較難保証同心度)
我建議先用0.6中心钻定位,再用0.7钻头钻穿,最後用0.8或0.81钻头作微量加工。

网友:
建议钻孔--铰孔--挤孔

网友:
对我来说,测量才是大问题!!!!!

网友:
呵呵呵,楼上的先帮助楼主解决加工问题吧,你的问题对我是小问题,你应该有办法加工的,如果这里说不方便那么你发短消息给楼主交流吧

网友:
可以采用电火花打孔机加工,加工费很便宜,大概RMB2元左右。

网友:
呵呵,在10楼和8楼二位高手组合下我想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
新手上路,顶一个 :lol :lol :lol :lol

网友(2007-12-28):
我可以做,在座标磨上加工,测量拿又棒规.

网友:
兄弟你要是批量大,我觉得大家所说方法的都太复杂了,对机械要求搞,测量要求高。
我觉得这样的结构好像是喷液体或者气体用,类似结构我觉得最好是先做个4.4的孔,然后做0.81配件压入,不但避免了加工的问题,而且可以大批量加工。降低加工成本和检测成本。

网友:
磨床磨呀

 车床车呀30条余量   我们最小的磨过3.05MM   2.5的磨棒  长度也不是很长50以内都可以的呀  1条的精度更不在话下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磨,割,放电都能搞定.0.25的精孔都搞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