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堆焊的请教

楼主(2007-10-31):
请问,什么是堆焊的,还有就是堆焊的特点。焊条有没有要求的?
一般情况下,怎么计算焊条的需要量的
谢谢。。。

网友:
我们产品上,有部位要求堆焊碳化钨,113及119焊丝,,堆焊后的零件要注意保温,不然好容易裂缝,。。需要量主要还是算体积,再加个百分之几的消耗,

网友:
1,堆焊,是为了达到延长设备或零件的使用寿命,通过采用相应的焊接工艺把填充金属熔敷在金属材料或零件的表面上,以获得特定的表层性能(如耐蚀、耐磨等)和表面尺寸。
2,堆焊的特点和要求是:一,根据所要达到的表面性能选定堆焊材料;二,选择适当的堆焊方法,并制定堆焊工艺,以保证既符合尺寸要求,又不会产生焊接缺陷。
3,焊材的需求量可以根据被焊零件需要堆焊的体积进行估算。如果所需焊补的体形较为规则,可以更准确的算出熔敷金属重量。至于,所需焊条的重量,你也可以算出来,称也可以的。

楼主:
呵呵,今天才出差回来的

网友:
我做过点堆焊的东西,但不多,也查过一点资料,一般堆焊是增加材料耐磨性、耐腐蚀性的,堆焊焊条是可以在焊接手册中查到的,不同材质焊条不同,堆焊方法看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我做堆焊的产品就是要求防腐,耐酸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堆焊的产品要求防腐,耐酸的,就比较复杂了,不同的介质和不同的温度,要求的堆焊材料不一样,要有就具体的东西才好定。

网友(2007-12-24):
我计算堆焊的焊材用量时,如果是焊条电弧焊,就用焊缝净重×2;如果是氩弧焊,就用焊缝净重×1.1。(较复杂的焊缝用SOLIDWORKS作图求出净重。)仅供参考。

楼主(2008-08-20):
呵呵,以前的问题解决了的。后来就让老师傅指导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