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定心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31):
请教搞机械设计的朋友们国标为什么没有制定矩形花键大圆定心的标准,最近设计工作与矩形花键打交道比较多查了一些有关矩形花键的标准,只查到小径定心的标准,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接触较少,个人估计是加工基准的原因

网友:
我认为小径定心比较容易加工

网友:
旧标准除了大径定心 ,小径定心,还有齿侧定心。新标准GB-1144-87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做到,新国标推广和过度需要时间啊。LZ,三脚猫大侠上次不是说的很清楚吗?大径定心比较容易加工。

楼主:
国际化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这种现象是一目了然的事,我疑惑的是,老国标是有三种定心方式,那现在为什么新国标去掉了大径定心这一标准呢,就大径定心而言它能起到定心导向的作用吗?(对一般移动矩形花键而言)也就就事说,如工件热处理硬度要求HRC58-63时采用大径定心,花键套的大径因热处理的变形怎样得到修复,没有办法加工呀,你是否就此能给我个较为满意得回答呢,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你没有找到合适的手册,我们车间有一本<机械加工工艺手册>,上面不管是大径,小径,还是齿侧,都有标准,我们车间加工的花键是大径定心的.

网友:
内、外花键采用小径定心的配合方式具有加工工艺性好、稳定性高,加工精度易于保证的 特点,有利于提高以花键作为基准孔的渐开线圆柱齿轮配合的精度.矩形花键的定位配合方式主要有大径定心、小径定心两种方式,采用大径定心配合方式,内花键 大径通常在淬火处理前加工完成,在淬火后无法对内花键大径进行修整,由于热处理变形,造成内花键孔精度难以保证,容易导致在装配过程中内、外花键出现较大的配合间隙,而小径定心方式,具有加工工艺性好、稳定性高,加工精度易于保证的特点,并能采用热处理后进行磨削的工艺方案,使得花键获得较高的加工精度,不但可以克服大径定心热处理造成的矩形内花键大径严重变形影响而无法 修整的缺陷,且可以使设计精度等级进一步.我们的花键要求不高,(是极低)通常是自己修配,因为每秒钟差不多4转。我们的轴承等一点点精度都没有!发达国家70年代就只使用小径定心了,所以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大径定心是牺牲自己的硬度啊但是现在的机床行业需要10000转以上的,还有降低噪音,振动。大径定心是不能满足要求的!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07年就知道这么多,果然高人

网友:
工业发达国家就只有小径定心一种。国内矩型花键有三种:大径、小径和两侧。而两侧根本算不上定心,所以最早淘汰。受加工设备限制一般都用大径定心,铣床加插床就能完成(低精度)。小径定心要上花键磨床。我现在的渐开线花键副是这样定心的:花键轴滚齿后齿面热处理----磨外圆h7。花键套线切割,齿型不变,大径割到和花键轴配合H7。属于大径定心吧。土办法见笑了。

网友:
拉花键时,先车好内径,再拉.因此以内径定位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