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法几何题6

楼主(2007-11-01):
求:
1. BC 距离为何?
  a. 64.9497     b. 64.9749     c. 64.9947
2. ∠BAC 之角度值为何?
. 46.457°   b. 46.574°   c. 46.745°
3. 此外围面积为何?
. 5007.4855   b. 5007.5484   c. 5007.5584

网友:
1. BC 距离为何? c. 64.9947

2. ∠BAC 之角度值为何?b. 46.574°

3. 此外围面积为何?a. 5007.4855

网友A:
惨愧,惨愧!!!我画是画出来了,但标出的答案选项里一个没有,不过我对我画的挺自信的,找不到错在那里了,还请大家帮我看看
不过题目好像没说清除,70的圆和R80应该是在水平方向上相切的,不然有N个答案

网友:
(不好意思,中午有点事,只来看了一下,没时间画,,可以我现在画出的图和答案也不一样,尺寸注出来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编辑一下此帖,我的问题是在找C点的时候出了点差错,

网友:
雷诺制造,我可以说你这图画的不对,只要你把你的图旋转一个角度,你就明白了,,,,
谁可以把我的错误找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惨愧,惨愧!!!我画是画出来了,但标出的答案选项里一个没有,不过我对我画的挺自信的,找不到错在那里了,还请大家帮我看看
不过题目好像没说清除,70的圆和R80应该是在水平方向上相切的,不然有N个答案

φ70圆的圆心和A点处于同一铅垂线上,题目未能明确指出。二楼答案正确。坦白地讲,此题难度太低,无甚意义。

网友:
此题的要点应该是弧与弧和点相切。

楼主:
看来cmx大侠不是一般的高手嘛
公布答案:
1. BC 距离 = 64.9947,就是(c)
2. ∠BAC 之角度值 = 46.574,就是(b)?
3. 此外围面积 = 5007.4855,就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