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攻牙問題

楼主(2007-11-01):
各位朋友:最近有點關於攻牙異常問題需請教
材質:SPCC(HV=85~95)
厚度:0.8mm
攻牙方式:擠牙(M1.6*0.35)
底孔直徑:1.45
問題是攻牙後需氮化處理,硬度為58~62度,回來後有60%過牙規不良。
請教各位仁兄是否有好方法幫予解決。
先謝了!

网友:

可选用M1.6*0.35的加大精度挤压絲攻,補償氮化層的厚度。
標準精度挤压絲攻钻孔径:1.45
加大一級精度,挤压絲攻钻孔径:1.47
以上以85%飽滿度牙形計算

网友:
氮化处理时螺纹做保护可以吗?或者如2楼所说,加工时就考虑氮化层的厚度。

网友(2011-03-22):
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
同意两、三楼的方法,要么增加后工艺余量。要么氮化时对牙孔进行保护!

网友:
楼主有去剖切不良品不?
有确实的分析出不良的原因是哪些?
没有看到相关对不良品的分析报告数据。

大家一起来猜猜猜!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收下啦谢谢!收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