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G33 车削循环突然不执行了 请专家诊断

楼主(2007-11-01):
G33 车削循环突然不执行了
840D系统的车床,用G33车削螺纹,该程序一前正常运行使用,现在运行到G33就不执行了,也没有报警,只是有提示“等待螺纹首切”
请高人指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急!!!

网友:
对刀正确吗?注意回零确认一下
再就是把切削参数全部打到100%
程序看是不是有问题
再就是参数检查

楼主(2008-01-22):
最后发现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2008-02-27):
你好,请教你能不能告诉一下,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同样的车螺纹问题。
谢谢。请到我的信箱里好吗?
cheer747@163.com

网友(2009-01-05):
我的也是西门子840D的,有时偶尔也会发生不执行G33指令,如果不复位等卡盘转过一周后会继续执行,常常会把工件车乱扣,楼主说的参数错误是在哪里改呀,这种系统的参数是看不见的呀,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2013-10-23):
对楼主的问题,,很感兴趣,,,请楼主给我们讲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楼主给大家讲下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