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乘号怎么输入?

楼主(2007-11-01):
CAD中乘号怎么输入?,有什么控制代码吗?

网友:
不清楚,我输入时简单的是用大写的X(键盘上的x罗马字)再则就是用的汉字输入法中软键盘选择!如我现在用的是王码五笔(86版),其它的我想也会有!

网友:
按住ALT键输入215酒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输入的都是大写的X  xyz的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大写的字母X

网友:
就是一边按住ALT一边输入215,×这个就是啊!9 v- O% y* G" t, U
不可能不行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不行啊!我又试过一次了。根本输不进去

网友:
方法就是这样输入的,是不是你搞错拉??

网友:
很简单的视频录制。

网友:
我试了你需要把语言设置为美式键盘后按住Alt再按215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人帮忙试一下,看看可以不?
另外你们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AD,输入乘号时的字体是什么?
我按ALT的时候字符根本输入不进去.215是同时按的吗?

网友:
每次都用大写的字母X代替,就不用输这个乘号了吧.

在MT中好像用ALT+215不行,但在DT字输入是可以的

网友:
你可以:1把输入法调至微软拼音或其他,然后选其中的特殊符号,再选数学符号中就有乘号“x ”,不过我觉得像上面所说的就用x完全可以,呵呵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CAD2006新建里的自带图幅Gb_a4-Named plot styles.dwt,里面的工程字字体直接输*就是x了,而且字体和数字比例也很和谐.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和你的cad中字体的选择有关系
我这用8的上字符*就是乘号了,小键盘的也行
你们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07的,输入英文的字母X不好看,我一般都是按住ALT后输入215→×

网友:
在软件盘里面找到标点符合,就行了啊,不知搂主搞定没有?

网友:
这个,,你门试一下%%P,,,,

网友:
呵呵,浪卷云很厉害啊,这个方法很好用,但是要注意是在智能ABC输入法时才好用阿!

网友:
习惯用14楼的方法,就是觉得有点麻烦

但是也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呵呵```我用字母“X”代替,如果不是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字体不对

网友:
谢谢啦!!微软的中文输入法时 楼主的方法也可行。终于不要翻软键盘了。

网友:
嗯,不错,我试了真地可以呢!

网友:
恩  很不错  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聊聊```

网友:
就用大写的   X

网友:
各种输入法中都有,在软键盘开关中点击右键,试试看,简单的很.

网友:
就是一边按住ALT一边输入215,×这个就是啊!
不可能不行的啊

是小键盘的数字键马?还是打尖盘的?

网友(2007-12-01):
紫光拼音有乘号××,用中文标点模式输入星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