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与圆心所在直线平行,求解

楼主(2007-11-01):
红线与圆心所在直线平行,求解:
当红线长度为25时,圆1对应的角度为多少?
当红线长度为30时,圆1对应的角度为多少?

大家莫见笑。

网友:
这不用算,CAD拉个尺寸就出来了!你是在考我们数学还是CAD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么把这条红线画出来?
怎么去顶那个点的位置?

网友:
楼主你标的图首先就有问题,如果如你画的两个圆的最近点是19,那么15的那个圆上面的那个切点到18圆的交点的长度42.0501(精确到小数点4位),不是42,如果要我们来画我们是以19为准还是42为准呢?

楼主:
精确到个位。
我自己不会算这道题,特来向大家求教。
假如知道红线的距离,如何确定其与两圆的交点。

网友:
第一、如四楼所言,尺寸有问题,19与42是冲突的,现把42的尺寸去掉。
二、做图如下:36圆向右平移25即可。

网友:
这个你去设置自动捕捉的内容就可以很简单的完成了
在3维软件那就更加简单,可以精确到小数后4位也是正常的

网友(2008-03-01):
问题很简单,但是问的不明确,建议楼主多学点知识啊~

网友:
1.从圆1中心点右移你所需要的距离
2.画与圆1等径的圆1'
3.圆1'与圆2的交点到圆1的水平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