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类的结构件焊接后的去应力---请教

楼主(2007-11-01):
各位前辈,工程机械类的结构件焊接后的去应力,一般是不是采真空热处理?有没有更经济实惠的方法,并能得到国外客户的认可?盼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
搂住好!
这些天电脑有问题,没有上网,见凉!

焊接构件减少或消除应力的主要方式有:焊前或焊接过程中--尽量让焊缝自由收缩,调整焊接顺序和焊接次序,采用小的焊接规范;
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锤击,振动或失效等方法。

对于一般要求不高的或母材氧化程度不高的构件,常采用空气氛围热处理,而真空热处理是特殊构件或特殊要求下去进行的;
锤击法在焊接过程中除第一道焊缝不采用,其余各道焊缝均需要在焊后就进行;
振动法是偏心轮和变速马达组成的激振器,钢结构在激振器上发生共振所产生的循环应力与构件的内应力相互抵消来实现的;
失效就是通过长时间的放置来让构件自由释放应力。

当然这些方法中热处理的效果相对最好,其次是振动,失效是最慢但成本最低,现在振动法在国外许多地方是认可的,但不知您的客户是否认可,您可以去做做工作。

楼主:
谢谢回复,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2011-01-28):
路过学习,今天正好焊个变速箱用到,谢

网友:
路过学习,感谢楼主。顺便搂分。

网友(2011-05-18):
振动时效  据说可减少20%-30%的应力    投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