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应力退火?求助

楼主(2007-11-01):
很多工件都要去应力退火
有用天然失效的
有用振动去应力的

那到底什么的工件用什么的方法呢?

去应力退火设备的市场应该定位在那些产品呢?

各位大侠 给点指教吧  我找点半天 还是一知半解
工艺不懂  郁闷啊。。。。

网友:
去应力退火又称低温退火(或高温回火),这种退火主要用来消除铸件,锻件,焊接件,热轧件,冷拉件等的残余应力。如果这些应力不予消除,将会引起钢件在一定时间以后,或在随后的切削加工过程中产生变形或裂纹。你是生产去应力退火炉?

楼主:
是的啊 。。

我们公司前年搞的连续退火生产线。。。

就是利用冷却余温给刚进炉的工件预热

给玉柴 重汽等搞了  现在要总结 给我的任务就是写篇论文 要能发表的那种

我知道你所说的去应力退火作用。。

但是现在的去应力的方法有很多种

那到底什么的工件用什么的方法呢?

去应力退火设备的市场应该定位在那些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