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高手你在哪?求助!

楼主(2007-11-01):
加工中心高手你在哪?遇到个问题,用加工中心铣2MM厚外型∮110的钛板(原材料),中间横纵分别铣2MM宽深0.5MM的沟槽,∮80(正反面)全铣,请问怎么能不变形????我用的方法是做了个和外圆一样大小的胎具,把工件放在里面,然后上压版~~请大家交流下,顺便学习~~

网友:
这个零件的变形,很难控制,关键要考虑的刀具路径,加工方法,去保证,但不可能完全保证不变形,我的建议就是多次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