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种类有多少?

楼主(2007-11-01):
种类有多少?
还望各位提点啊?谢了?

网友:
你提的问题有点怪,无心磨床的种类肯定就这一种了,因为他属于磨床,磨床分类很多,他只是一种,要是按他们的工作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同过式磨削和停止磨(切入磨)
其他的就是自动化的控制程度了

网友A:
无心外圆磨床主要有三种磨削方法;通过式、切入式和切入一通过式、通过式-切入式无心磨削,1般有大无心磨床和小无心磨床,大无心磨床批量磨外圆,小无心磨床磨台阶比较多。一般大型专业制轴厂两者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心外圆磨床主要有三种磨削方法;通过式、切入式和切入一通过式、通过式-切入式无心磨削

我不明白你的第3种是怎么工作的,能讲解的详细点吗????

网友:
切入一通过式无心磨削是这工件沿砂轮轴线方向进给进行磨削。调整导轮轴线的微小倾角来实现工件轴向进给,适于磨削细长圆柱形工件.无中心孔的短轴和套类工件等。切入式无心磨削:托板上有轴向定位支点,工件支承在托板一定位置上,以砂轮或导轮切入进行磨削。用于磨削带轴肩或凸台的工件以及圆锥体,球体或其他回转体工件。切入一通过式无心磨削是这两者的复合。此外,还有切线进给式磨削和使带台阶的工件在轴向进、退的端面进给式磨削。两者的复合

网友:
停止磨削是固定在一个位置磨削,通过磨削是工件自己旋转出砂轮和导轮
如果工件能自己往前移动出砂轮和导轮,应该叫通过,你所说的把导轮修微小的角度,我想目的还是要工件旋转往前移动,如果不旋转出砂轮那应该是停止磨的一种.
有时候磨比较长的工件必须要停止磨的---工件长度超过砂轮宽度,磨削时可以使其旋转至需要磨削的位置,但是应该也不叫你说的 通过--停止磨吧?
  我做那么长时间无心磨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不知道 楼上兄弟是做什么的

网友: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以前是专门做轴的。

网友:
我以前也是做轴的,现在制造磨床

网友(2008-01-31):
技术咨询

我厂有M1083B磨出轴后经抛光有轴向直文光线反射可以看清,经多方查找没接果,请问能否给于指点

网友:
技术咨询

我处有M1083B磨轴抛光后有轴向直纹光线反射可见,请问朋友能否给于指导

网友:
这是振纹啊。直接原因是工件表面和砂轮之间有周期性的振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