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5Mn高频淬火工件表面会不会产生裂纹?

楼主(2007-11-01):
如题.在线等候,哪位大侠帮一下,谢谢.

网友:
65Mn
属于弹簧钢,量具钢,应属于高碳钢类
强度高,淬透性较大,脱碳倾向小,但有过热敏感性,易生淬火裂纹,并有回火脆性。
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中间热处理调质
最终热处理淬火(一般在盐浴中加热),需立即回火,要避免在用火脆性温度区内回火

65Mn做轴类零件很少见
楼主的零件是量具(卡板)?? 不会的!!

楼主:
我所说的零件是一客户传来的图纸,名称:走轮,材料:65Mn(锻件).
机加不成问题,就是图纸上要求轮缘表面淬火HRC45-55,热处理分厂怕淬火时产生裂纹,不愿接.
考虑该客户批量较小,而且工期也急,为避免急中出错,我们没接这批零件.在此谢谢版主赐教,从中又学到一招,以备后用.

网友:
车轮踏面表面淬火
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0823&extra=page%3D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20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