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工作台疏松吗?

楼主(2007-11-01):
我们公司是制作数控镗铣床和卧式镗床的,对于使用的工作台铸件,要求比较高。虽然工作台的台面上没有气孔和其他铸造缺陷,但是总会因为疏松而出现报废。
针对工作台的疏松,我们铸造厂和公司质量保证部门总是在争论,因为工作台的硬度加工完都在HB180以上,并且台面硬度均匀,不超过25度,为什么这样的铸件不能用。国标3997-94中对疏松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听说疏松一直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标准。然而,在我们公司,工作台就像人脸一样,是机床的面子。出现了疏松,会采用“障眼法”加以解决。以前采用的方法是挑花也就是研铲。后来也采用上磨,但是现在公司产量剧增,工作台不能在上磨了,这样报废的工作台数量增加很多。为了这个质量问题,我伤透了脑筋,毕竟走到了最后工序的铸件实在舍不得报废啊!不知道是否有机床铸造的同行,你们大家是否有我这样的困惑。你们的公司对工作台台面和导轨面出现的疏松是如何对待的?

网友:
报废是对的,证明公司还是比较注意质量的,铸造厂不能为一点蝇头小利坑客户,现在质量为先,你是啥公司

网友:
证明你们公司还是比较注意质量的,老板还是有良心的,铸造厂不能为一点蝇头小利坑客户,顾客也不应贪便宜,买垃圾的原料,想想我们的翻砂4000不到一吨,什么质量。

网友:
“对待”——这种说法我不大认同,应该说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主要产生问题的原因没找到也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了。那么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认为解决才是关键。
这应该从铸造工艺上进行改进。比如重要的加工面要向下,设法转移热节,增加补缩量,合理控制浇铸温度,等等。如果,你能再提供详细的情况(如材质、工作台尺寸、原有的工艺等等),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

楼主:
首先谢谢你对措词的建议,我决定采纳!
请问大家:对于工作台台面和导轨面出现的疏松是如何解决的?
工作台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是重点,所以,我先提供工作台的相关信息。工作台台面尺寸小的1600×1400、1400×1200、大的2000×2500、3000×4000、台面的厚度60~110,厚度跟工作台台面的大小有关系,台面越大越厚。材料要求HT250~HT350。
我不知道怎么发照片,想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说的会不会是缩松(缩松内壁粗糙,形状不规则,有宏观和显微两种)主要出现在热节部位和散热效果较差的地方。
如果是聚集性气孔(内壁较为光滑,分布在某一个面或是某一个区域数量较多,但深度不会太深)一般是由反应性或侵入性气孔在铸型排气不良的情况下产生的。
我的想法如下(仅供参考)
1,重要的加工面向下,改变金属液的引入方式,内浇道采用中间注入式和顶注式。
2,按实际补缩效果设置冒口的大小和数量。
3,增加铸型的透气性,和散热速度,如扎出气孔,设置冷铁等。

楼主:
疏松实际上就是灰铸铁中的石墨粗大现象,加工面上黑点多、粗大。发两张照片可以对比以下,疏松和不疏松的台面。这件是疏松的。这件是不疏松的。对比一下台面的光洁度和亮度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

网友:
这不应该是缩松,到有点象是掉砂或是弥散气孔。
你们用的是什么砂型?铁水熔炼时是否有孕育处理?

楼主:
当然不是缩松了,是疏松。这是不同的概念,因为两者的形成机理不同。
我们使用的是树脂砂,铁水熔炼肯定要孕育处理了,并且还加了铜、铬等金属进行合金化处理。

网友:
用的是不是呋喃树脂?会不会是反应性气孔?

楼主:
用的是呋喃树脂,但是你看到的疏松工作台面为什么像是气孔,因为那张照片在晚上拍摄,石墨非常粗大,看起来好像是孔洞。

楼主:
上面这两个工作台的台面是同一时间拍摄的,通过放大,你可以看出来,疏松面和不疏松面的区别。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见过,让我有些不明白。这个应该是熔炼时产生的,可能是孕育剂选用的不当。

楼主:
8月份对工作台采取摆放外冷铁的工艺试验,制作了十个工艺试验铸件。 这两天有三个铸件的精加工结果出来了,有一个铸件因为台面气孔冷隔报废,有两个件情况非常好,完全达到一级铸件的要求,虽然有结果的铸件中有33.33%的废品率,但是我对这个工艺改动充满信心,期待另外七个铸件的精加工结果,希望不辜负我一片痴心~~

网友:
很好!谢谢你的经验!如果可以,以后别人再有相同的情况就可能少走弯路了。谢谢!

网友(2007-12-06):
应该说下冷铁的工艺是正确的
我们在2000年左右给天津的一个锻压机床厂做过滑动横梁,当时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后来就是采用工作面朝下,大量使用冷铁的办法解决的,但冷铁气孔是比较麻烦的事,用一段时间就重新换掉所有冷铁,
我们曾对报废的铸件进行过断面观察,可以发现下冷铁的地方晶粒度要细的多.

楼主:
是的,使用外冷铁激冷是解决疏松的好办法,但是,使用冷铁带来的气孔确实是要预防的。并且冷铁的回收使用也要控制好了,因为冷铁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使用4~5次就要更换,但是如果不能做到冷铁使用次数的控制,由冷铁带来的气孔就更让人头痛了。感觉现在的管理实在是太粗放了,无法控制冷铁的使用次数,只好每次都使用新冷铁,由此带来了成本的增加,并且产生了大量的废冷铁,又产生很多固体废弃物,这又给环保带来不利因素。
三天后又有三件摆放冷铁的工作台进入精加工,期待结果~~

网友:
我们用剩余的球铁铁水来浇注冷铁,回收的冷铁在下次开炉时当回炉料使用,这样,既解决剩余铁水处理的问题,又不用专门来制作冷铁。

楼主:
我们使用的冷铁材料是石墨,因为铸铁冷铁容易使得铸件表面产生气孔。

楼主:
昨天又有一件摆放石墨冷铁的工作台精刨后出现气孔报废了~

楼主(2008-06-05):
今年2月份,公司接了一个大的订单,工作台要制作61件,因为是在两条物流线使用的工作台,所以,要求工作台的外观要一致,我们采用了外表贴冷铁的工艺,通过这批61件工作台的加工结果来看,工作台要想解决疏松问题,贴外冷铁确实是非常可靠和有效的工艺措施。每一件工作台的台面硬度都很均匀,硬度差在HB5以内,色泽很诱人。当然制作这批工作台我们还是付出了代价的,刚开始因为对工艺操作没有进行严格控制,连续3件加工后台面出现气孔报废,我跟踪这批加工的工作台接连7天,晚上要跑到加工厂家去,守到11点半。并且有一天还带着儿子加班。苦啊!
现在想想只要工作台能够制作成功,就算这些付出还是值得的!至少收获了经验!

网友:
楼主,我厂现在做一个1000*500*100的平板,也同样出现疏松,我采用底面放置冷铁,可低平面在放置冷铁的间隔之间明显看到疏松,冷铁下面组织细密,也就是色泽不一,客户不接受,冷铁间隔40mm,采用铸铁直接冷铁,不知楼主使用的什么冷铁,冷铁的大小如何确定,间距多少,还望楼主指教,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
楼主的经验:

    使用石墨冷铁,效果好,铸铁冷铁容易产生气孔!仔细阅读就会看到!

楼主:
对了,24楼的朋友回答了。再补充一点:
1、采用的石墨冷铁也需要进行烘干,将冷铁中的油份、水气等都赶跑。
2、冷铁要均匀摆放在整个平面,一般情况冷铁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般采用180mm×180mm×40mm的规格,)就如我们铺的地板转一样,铺放冷铁的时候最好要像铺木地板一样,错开放。
3、冷铁与冷铁之间的距离不要大于10mm,否则冷铁之间的组织就会疏松,这样做出来的铸件,就像是斑马。黑白相间,很难看。

网友:
"冷铁与冷铁之间的距离不要大于10mm,"请问25楼,这么小的冷铁间隙,其间的砂子如何添充,翻箱时是怎样固定如此多的冷铁的.

楼主:
树脂砂有很好的流动性和足够的强度完全可以解决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且虽然我们感觉型砂之间被冷铁隔开了,其实型砂是连成一个整体的。石墨冷铁比重约1.5,比铸铁冷铁轻许多,翻箱时根本不可能掉落,不用任何固定措施。

网友:
总感觉疏松和配料关系大,好像增加A3的用量就有明显改善。另外我还见过一次用钢模铸造工作台的,倒铁水的时候用水冲着外钢模,出来的工作台材质也不错

网友(2008-10-20):
真是不错的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不知后来的6件结果如何.

网友(2009-05-08):
感谢社区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讨论学习的平台,对于我这样的菜鸟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生产的机床导轨面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现在我们公司怀疑是铁水成分出现问题。希望版主能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2009-06-08):
做随流孕育、含C量降低。不过注意缩孔和缩松。

网友:
受教了,铸造还有这么多的事情

网友(2009-12-31):
打箱晚了,,,,,,,,,,,,,,

网友(2010-05-04):
您好:
     对于您提到的铸件疏松有气孔的问题,我们很多的用户也都有提到过,我们是专业生产石墨冷铁的厂家,石墨冷铁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烘烤,把冷铁里面的水分尽量烘掉。并且冷铁的使用寿命像您这么大的铸件一般使用3次应该就不可以在使用了,可能已经变形。有什么问题可以相互交流。15229474134   qq:408185409

楼主(2011-03-08):
很久没有上论坛来逛了,今天看看几年前发的帖子,还是很有感触。现在跟大家通报一下摆放石墨冷铁消除疏松缺陷的最新结果。通过摆放石墨冷铁彻底解决了工作台的疏松问题。从开始制作到现在没有一件因为疏松而报废的工作台(几千件哦)。总算是有收获了。如果有同样问题的可以参照解决,控制C含量2.9~3.1。

网友:
树脂和固化剂在高温铁水的作用下会分解出C和S,都会对铸件的表面质量造成不良影响,比如疏松等。建议严格控制下浇注温度和铁水含硫量。

网友:
树脂砂用的是什么涂料,涂料也会影响表面的吧,采用加冷铁的方式是对的,或者可以增加下加工余量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