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铁GB/T9787的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7-11-02):
40X40长30mm有一面有3个凹坑,要求耐摩擦,有硬度(钢球在凹坑来回运动).能否用15号钢,渗碳处理表面硬度HRC60-65?

网友:
15号钢能渗碳淬火,
3 |0 d/ Y! |* w$ H表面硬度HRC60-65??建议换成20CrMnTi,20Cr

网友(2008-04-01):
15号钢怎么处理表面硬度也得不到 HRC60-65? 换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