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5#的一个零件,加工完发现外圆尺寸标注错误,急死人啊

楼主(2007-11-02):
现在我们在加工45#的一个零件,但是加工完毕后,发现外圆尺寸标注错误,应该为164的外圆,标注为146了,单边小了9mm,但是这又是急件,共四件,现在决定在外圆再套一个壁厚9mm的圆,但是怎么套哇,焊好吗,还是压好,怎么办,愁死我了。各位还有什么高招,请支一支。小妹拜谢了
这个图为轴承图

网友:
lxx270327网友好!

你赶快传张图上来,并详细讲明用途,关键是要看此处的受力情况。

syw  071102---09.46

网友:
工件小的话再车四件吧!不管焊还是热装费用都不小。

楼主:
这个件里面烧过铜的,而且费用很贵,所以不能重做

网友:
那个厚度没有标注,需要的强度大吗?

网友:
打不开图纸

热套
1外圆车至下偏差(需考虑内孔尺寸的过盈量,会引起外圆也会涨大),内孔根据此轴外径实际尺寸再车小0.05mm左右,热油中加热轴套涨大,套入。
2外圆留余量,内孔根据此轴外径实际尺寸再车小0.05mm左右,孔口车焊接坡口,热油中加热轴套涨大,套入。氩弧焊焊接,车外圆至尺寸。

网友:
这应是个滑动轴承,法兰要求应不大,过盈镶套,要有台阶,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是楼上所说法兰要求应不大,过盈镶套,要有台阶轴向还可以用几个沉头螺钉紧固

网友:
从图上看尺寸错误处应该是法兰,但图上未标注其厚度,单边9毫米的轴套不太好直接压入,建议可以考虑加热轴套,并焊接加固的方法,留台阶,然后车两端面的方法。

楼主:
需镶厚度为10,这个精度要求有点高,请高手支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