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器的精度,和分辨率各指什么?

楼主(2007-11-02):
比如说三次元的的读数是小数点后4位,是指的是仪器的精度么?/那问高手知道,请帮忙,谢谢!!!

网友:
小数点后4位是指的是仪器的分辨率,精度指的是实测尺寸与真实尺寸的差距

网友:
这个问题社区里有专门的帖子解释比这还多的内容,我强调一点,大家选购电子显示仪器的时候一定不要被分辨率所迷惑,我的仪器我可以让小数点后面显示很多位数,你想要几位?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合资汽车发动机厂的计量室和他们的计量人员争论一个问题——我的仪器测量的直径我承诺的是一微米的精度我也有信心做到,但是他们拿了一个简易进口仪器来校正我,说我不对,人家的分辨率到小数点后面五位,我当然不信了,呵呵呵呵,那个破仪器小数点三位以后自己就在乱蹦。其实不管是几何量还是别的测量用到的电子显示仪器,选购的时候起码要看重复测量精度可以达到的分辨率,做技术的都明白,做采购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
以坐标测量机而言,它的分辨率取决于光栅尺的分辨率,可以到达小数点后4-5位甚至更高。从仪器上读取的一般是仪器的分辨率,不是仪器的精度。但实际的仪器示值误差,也就是精度,是整个机床的误差的综合,包括机床的几何精度误差(三个导轨直线度、垂直度、角摆)、测头的探测误差、机床受温度影响的变形等各种因素。所以仪器的示值误差需要计量部门用高精度的标准器来测定。可以用二等、三等量块、步距规、球棒等高精度的一维、二维标准器。

楼主:
我想要的是定义,大家是否可以告知以下???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显示装置的]分辨力:显示装置能有效辨别的最小的示值差。注:对于数字式显示装置,这就是当变化一个末位有效数字时其示值的变化。此概念亦适用于记录式装置。
测量仪器的准确度:测量仪器给出接近于真值的响应能力。
-摘自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楼主:
是不是仪器的分辨率越高,仪器的精度也就越高???

网友:
对于有共同行业标准的仪器在符合技术条件的时候应该是,否则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像我在前面举的例子一样,最保守的讲也要说能够保证重复测量精度的分辨率越高仪器才有可能越精密。

网友:
保证重复测量精度的分辨率越高仪器才有可能越精密。顶,最主要的是系统的稳定性,优异的重复定位性和高等级的测量精度。

楼主:
小弟明白了,谢谢各位好朋友的帮助!!

网友(2008-06-11):
分辨力:显示装置能有效辨别的最小的示值差。注:对于数字式显示装置,这就是当变化一个末位有效数字时其示值的变化。此概念亦适用于记录式装置。
测量仪器的准确度:测量仪器给出接近于真值的响应能力。

网友(2009-03-19):
精度才是主要的。至于分辨率满足精度显示要求即可,太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用来骗人。
例如一款温控器他的精度1度,但利用插值或其它方式可以显示到0.1,或0.01甚至更高。这个搞软件的都明白。超过精度太高的分辨率都是假的,没用,不过有些消费者他不明白还认这东西能显示到0。1的肯定比显示到一度的高档。不过如果分辨率不够,假如只能显示到10度,呵呵不用我说了。

网友(2010-01-22):
很多国人的产品,分辨率就是用来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