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类似喷射泵的气嘴

楼主(2007-11-02):
现要设计一种类似喷射泵的气嘴 如图所示
目的只是通过水流将SiO2粉末带走和水混合(,最好是SiO2粉末可以控制量,)流入容器.SiO2粉末离接口约2M,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设计或者提供资料我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真空吸污车的原理是否可用于你的工况?(纯属灌水)

楼主:
真空吸污车的原理  哪里有资料

楼主(2008-05-21):
旧事重提 现在要真正忙这一块了 这样的结构不知道可不可行 手上缺少流体方面的计算资料 前辈们帮帮忙了

网友:
这是水切割的头, 它由高压水到混合室, 在混合室把水和沙混合在一起再喷射做切割的.
关于你的设计, 我有 2 个问题,
1. 你的水压是否足够带动粉末, 会不会在喷射前就堵着.
2. 粉末的输送方法是什么? (我看你的好象是手拿的喷枪,不一定是喷口向下)

因为不知道你的设计在什么机上用, 只能告诉你在水切割是怎么混合的, 说错了请原谅

网友:
不错的设计 ....................学习了 ..................

网友(2010-10-18):
不错的设计是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