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0UNC-1B与3/4-10UNC-2B的攻芽底孔有无差异

楼主(2007-11-02):
求助各位大侠,现急需了解3/4-10UNC-1B与3/4-10UNC-2B的攻芽底孔是否相同,其分别用的攻芽丝锥是否有差异,
分别为合种规格?
  急!

网友:
楼主您好!
社区里有很多这样的资料,现在给你对应的,其他的请您自己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主要想了解的是1B螺纹与2B螺纹用的丝锥及钻孔底孔是否相同,
请各位赐教,谢!

网友:
那请您仔细琢磨一下这几页资料,里面有提到。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求教,还是没弄清,能否指点,

网友:
附件是3/4-10的具体尺寸,点击可以放大图面,如你所见,1B和2B的小径尺寸是相同的,在丝锥的选用上你可以看中径,2B的比1B的公差要紧一点,通常时市场上卖的丝锥都是2B精度用的丝锥,所以如果你加工的是1B,哪2B的丝锥绝对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2-01-31):
威望不够,下载不了,郁闷

网友:
有免费的吗.谢谢各位大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