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设备构件安装,如何保证部件间的位置精度?

楼主(2007-11-02):
大型的设备构件安装时如何保证部件间的位置精度,有什么测量设备和手段?

比如如何保证相距3m的两个轴承座的同心度(假定两个轴承座是不能一体加工的,必须分别安装)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我等答案啊

网友:
用光学水准仪就行,先选定一个基准点,其他基准点都一这个点为基准进行实际的测量和调整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帖

网友:
可以使用激光全站仪,而且有租赁的。

楼主:
楼上的,感谢你的回帖,大概租赁价格是多少?

网友:
打电话问一下吧,北京的.http://www.survey3d.com/service-chuzu.htm

楼主:
谢了,可以考虑下,不过每天80块好贵呀,还一个月起租

网友:
对于这个轴承座,我想是把他先装到轴上,然后再安装,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同心度,装好以后再拆轴。这个轴可以是需要安装的轴,也可以是任何一根满足同心要求的轴或钢管。

网友:
框式水平仪就可以了,不过要找技术过硬的老师傅来装配,什么机器啊?

楼主:
我们最近在搞些工程,我以前也搞过大型设备安装的,就是想不起师傅们用的什么方法,好像要吊线(不是垂直线那种)什么的,还有就是用楼上说的光学水准仪和经纬仪。别的好像还有些小工具的就是想不起来了。当时没用心啊

框式水平仪用在小设备安装上还可以,但如果你要造座桥的话,就没法用了。

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帮忙看下啊

网友:
我们的机器22米,1.5米高,都用框式水平仪。你的机器有多大?

楼主:
有些机器是整体安装的,有些是在现场装配的。我上面的说法不准确,不单看大小的

网友:
我们的是现场装配的,恰好安装2.5米之间的罗拉轴轴承座。我们就是用框式水平仪和吊线。

楼主:
再顶下,有没有做过桥梁等的专业人员啊

网友:
要关注设备上每个零件作用和位置时间长了就会又快保证质量!

网友(2007-12-10):
要看情况,框式水平仪和吊线简单,但误差较大。

网友(2010-02-06):
水准仪就可以             可以先用透明管冲满水先打水平然后再用水准仪

网友(点评):
水平管的误差很大的啊,装配用这个测,可能不大好吧。

网友:
不知道要多少精度的。各种精度所需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0-03-24):
又学到一招啊 谢谢

网友:
大型的设备构件安装时为保证部件间的位置精度,用光学水准仪,经纬仪,框式水平仪,吊线等方法来保证。象为保证轴承座同心度,一般交将轴承座安装到位,调好标高,水平,将轴(或假轴)吊入轴承座内,以一端为基准,调节另一端就行了。

网友(2010-09-29):
大型的设备构件安装时为保证部件间的位置精度,用光学水准仪,经纬仪,框式水平仪,吊线等方法来保证。象为 ...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答比较全面
    谢谢~

网友:
需要 考虑 地板的水平度。
如果现场作业方便的话,最简便迅速的方法是用水平仪。
我在一家韩资企业工作,设备安装初期也经常使用水平仪。
水平仪合适大机台表面平整度调节。

网友(2010-11-17):
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学习中!!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9楼~~~大哥你的这个方法试验过吗?

网友(2011-04-08):
通过挠度计算的方式找正中心。具体采用1.0mm钢丝、配重等工具。

网友:
水准仪 测量 安装时机座用铜垫片

网友:
很好的问题。。。。。。。。。。。呵呵。

网友:
学习学习,好问题啊
1 F" ]9 \7 |' u~

网友:
轴承和轴一起安装,用轴找同轴度即可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下载??

网友:
3楼说的方法很好,精确

网友(2011-05-10):
简单一点的就吊钢线,精度不高的话

网友:
水准仪就可以

网友(2011-11-10):
学习了 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2011-12-17):
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精密度是机械性能的灵魂。同一规格的进口机械,在寿命,安全服务周期,价格等方面往往成倍地高出国产品,其主要差距就在机械精密度,特别是装配精密度上。多少年来,提高机械精度,主要靠的是压缩机械各个零件,每一个尺寸的加工误差。为此需要设计,投资昂贵的加工设备,牺牲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高分子再制造技术则不然。其机械精度是当磨损零件清除污垢后,有关零部件在组装状态时,靠采用高分子涂料,模压形成的。当时涂料尚处于半流体状态,各零件相对位置可以自由调整。只要精密量具可以发现的误差 ,再制造涂层都可以全部加以纠正。可见,其精密度之高,任何其它再制造技术无法望其项背。
' Q% C4 A* u( `4 x* b鱼雷快艇的电动机在船头,方向舵在船尾,中间有多道位置高低上下左右不同的轴承。其中心度就是靠涂层解决的

网友:
学习学习!技术交流一下!

网友:
按测量的方法,多测和对三角形的点多测量

网友(2012-03-10):
这个靠加工是回工不出来的,需要检测手段

网友(2012-11-25):
看到有人说用水准仪的……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 能用水准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