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奇数齿与偶数齿的关系?

楼主(2007-11-02):
齿轮的齿数分为奇数齿与偶数齿,其中奇数齿、偶数齿与齿轮传动的关系是什么,有无影响关系?

网友:
一对齿轮设计往往是要选两个齿轮的齿数互为质数,(正常情况),但如果两轴是装数对齿轮并通过啮合不同的齿轮实现变速时,有可能都为双数,这在机床进给箱(如。。。。)中常见.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的:一对齿轮设计往往是要选两个齿轮的齿数互为质数,目的是让相互啮合的两齿轮的所有齿彼此相啮合----均匀,与奇、偶数齿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的:一对齿轮设计往往是要选两个齿轮的齿数互为质数,目的是让相互啮合的两齿轮的所有齿彼此相啮合----均匀,与奇、偶数齿无关吧。

相互啮合的两齿轮的所有齿彼此相啮合为什么要使两个齿轮的齿数互为质数?

网友B:
我认为在齿轮设计中,要求主从动齿轮齿数互质(就是其中有一个质数或两个齿轮没有公约数就可以),是为了让其在运行过程中各齿接触和磨损比较均匀,不会使两个齿总是重复磨损,增强齿轮的使用强度和寿命,有时因为传动比或设计原因也不一定必须采用此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在齿轮设计中,要求主从动齿轮齿数互质(就是其中有一个质数或两个齿轮没有公约数就可以),是为了让其在运行过程中各齿接触和磨损比较均匀,不会使两个齿总是重复磨损,增强齿轮的使用强度和寿命,有时因为传 ...

对头~~~~~~~~~~

网友:
其实不光是齿轮,链条也是这样的!老鹰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