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是怎样计算的---------请教

楼主(2007-11-02):
我是一个三坐标爱好者,看过,没有用过.在测量位置度的时候怎样计算,他们说不用三坐标也可以测量出来.用显像2次元就可以了.象一个工件.在它的中心线的一边有一个孔,孔与中心线的理论水平距离是35,位置度0.1,实际测量水平距离是35.02,那位置度是多少啊?是怎样计算的呀?在三坐标上肯定能测量出来,我公司是做塑胶产品的,但是图纸上有要求测量位置度,没有三坐标.各位高手,谁能帮帮我啊!谢谢

楼主:
还要乘什么东东吗?小爱、一剑兄,能帮我吗?朋友们

网友:
x和y的平方和的二次根

网友A:
X的平方,Y的平方的和然后开根号再乘以2就是位置度了,(里面的X和Y分别是指于理论值的差)
如你的所提,水平方向上是相差0.02,如果垂直方向上相差是0,那么你的位置度就是0.04

网友:
用三次元可以直接测量的

楼主:
谢谢雷诺制造、cherry che,要是我不问大家的话我还以为和Y轴没有关系呢!听诸君一席话,胜读3年书呀!汗!!
雷诺制造,你说的那简直是相当的明白!!!TKS

楼主:
到底要不要乘以2呀?

网友:
如果有Φ就要乘以2,如果没有Φ就不要乘以2

网友:
2 x (sqrt((x-x')^2+(y-y')^2)
其中X,Y是理论尺寸,x',y'是实测尺寸,sqrt是平方根

网友:
位置度难道和所标注的基准没有关系吗?不同的标注,计算方法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要不要乘以2呀?

楼主,你也说了你是个三坐标爱好者,你可以用三坐标测下,你可以看测量的报告,报告里很清楚,你可以验算下

网友B:
2 x (sqrt((x-x')^2+(y-y')^2)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直接去看公差配合的数

符不符合位置度就是看测量点在不在以理论点为中心,公差为半径所在的圆
如果是平面的话
如果是直线,空间的雷同

网友C:
楼上的。。。。。。。。疑问

搂主所讲的是单基准的问题,只有一个基准限制其位置。如果你加了另外的基准,也就是限制了两个方向的位置度?
另外在位置度是分别是一个基准,二个基准,三个基准的情况都是用这个公式马?分别是什么样的公差带? 如有知道的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搂主所讲的是单基准的问题,只有一个基准限制其位置。如果你加了另外的基准,也就是限制了两个方向的位置度?
另外在位置度是分别是一个基准,二个基准,三个基准的情况都是用这个公式马?分别是什么样的公差带?:l ...

楼上,一个方向能有两个基准吗?一般有3个基准的都是不同方向(X,Y,Z),一个方向两基准不就打架了吗?
一个方向一个基准就可以分别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qrt((x-x')^2+(y-y')^2)

如果是空间的话,就再加Z轴数值

网友:
2倍根号下(X1-X)的平方减去(Y2-Y)的平方~

就是2 x (SQT((X1-X)^2+(Y1-Y')^2)~其中X1 Y1是实际测量的尺寸,X Y是图面上给出的参考尺寸~

网友(2008-03-28):
多基准的位置度有拟合要求的,如果有最大实体尺寸要求,那计算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X Y值,只从孔径的偏差,怎么计算位置度?

那就没有位置度,只有孔径,你可以只标注孔径的偏差

网友(2008-08-06):
多参考基准位置度测量

三个基准的情况都是用哪个公式?分别是什么样的公差带?如有知道的请联系我,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还是看三丰的图例吧,以点为例,两维和三维

网友:
一维的和上面类同,只有一个方向偏差而已

网友:
位置度当然不一定要用XY计算。只要你能理解就能计算了。附件是开口的位置度。

如果孔到单边的位置度也不需要XY 计算,但要乘以二。公式为2*ABS(X-X1)

楼主:
JHD朋友,你图上的A基准是个什么呀?小弟疑惑,麻烦请解惑!谢谢

网友:
A基准是产品的中心线

网友:
位置度的公式是"△X的平方+△Y的平方,再开根号.之后乘以2!

网友:
基本上计算位置度都要乘以2!我用三坐标试过!!!

网友:
那要是角度的位置度怎么弄啊
还能算吗

网友:
位置度与角度有关的话一般是用倾斜度来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的,用倾斜度不能测,它与两个基准有关的,还有个距离。就是一个距离和一个角度组成的,用三坐标测来评价位置度,但是我们这三坐标人员说这两个基准建立在两个坐标系里,评价不处位置度,只能测处实际数值,然后让自己去算,去评价。没有X、Y、Z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2009-03-11):
如果孔的位置度允许有最大实体要求, 要如何计算最大实体的位置度?

网友:
你也可以反过来理解,直接理解为35+/-0.05,这是相对于单基准方向的。 如果是两个基准的位置度就要计算了。。

网友(2009-05-07):
回复 网友F:
   如果孔的位置度有最大实体要求,这种情况下的位置度是在孔为最小规格尺寸时给出的值。此时的位置度计算,首先需要测量孔的实际尺寸,然后计算实际尺寸与孔最小规格尺寸的差值(一个合格的孔肯定是大于等于孔的最小规格尺寸,如果小于最小规格尺寸那么也没必要再计算孔的位置度了,孔本身已经不合格,再计算位置度也没意义了),再用位置度公式"2 x (sqrt((x-x')^2+(y-y')^2),其中X,Y是理论尺寸,x',y'是实测尺寸,sqrt是平方根"计算出的值减去孔实际尺寸与孔最小规格尺寸的差值这就是最大实体要求下的位置度计算方法。

网友(2009-07-21):
位置度∮t :(每个)被测轴线必须位于直径为公差值∮t,由以对于基准的理论正确尺寸所确定的理想位置为轴线的圆柱面内。
例法兰螺钉孔位置度:
(1)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将螺纹检轴紧密旋入螺纹孔中,曲轴销孔中心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中心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某一平面调整水平后,固定)。分别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销孔中心旋转至Y(垂直)方向(同时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Y方向的误差值即:Fy。位置度误差为:ΔF=2(Fx2+ fy2)1/2。
(2)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将螺纹检轴紧密旋入螺纹孔中,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中心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某一平面调整水平后,固定)。分别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Y (垂直)方向(使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Y(垂直)方向的误差值即:Fy。螺纹孔位置度误差为:ΔF =2(Fx2+ Fy2)1/2。
取各螺纹检轴位置度误差最大值,作为评定的依据。
例定位销孔位置度
1、大柴:(1)销孔对基准平面的位置度(水平方向): 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的两个主轴颈(A-B)且调至等高,把检轴紧密插入销孔,慢慢调整曲轴,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轴线调至等高后(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水平方向平面调整等高后,固定)。测量销孔中心与基准轴线高度差的二倍,即为销孔位置度误差。
   (2) 销孔轴线对主轴颈轴线的位置度(垂直方向):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的两个主轴颈(A-B)且调至等高,把检轴紧密插入销孔,慢慢调整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调整至 Y (垂直)方向(即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并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测量销孔中心线到基准轴线的数值与理论正确尺寸之差的二倍。即为销孔位置度误差。
2、上柴:(1)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将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水平方向平面调整等高后,固定)。分别测量销孔中心线与基准轴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Y(垂直)方向(即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Y方向销孔中心线与基准的误差值即:Fy。销孔位置度误差为:f=2 。
3、潍柴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且等高,将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水平方向平面调整等高后,固定)。分别测量销孔中心线与基准轴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Y(垂直)方向(即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Y方向销孔中心线与基准的误差值即:Fy。销孔位置度误差为:f=2 。

网友(2009-08-21):
有啊
要看你的基准采用什么原则啊

网友G:
Φ和乘不乘2没有关系……
Φ是平面上的圆形公差带形状,就是要同时考虑X和Y,
没有Φ是单方向位置度,公差带形状是两条平行直线。

网友:
今天看了雷诺制造关于怎样计算位置度,感觉还不错!顶一个

楼主:
07年的帖子,今天还有朋友关注,真的是感谢各位人心肠的人啊!!现在我也在使用CMM了,只不过是手动机,测量之后要输入理论值,一点都不方便。
在摸索中有点小收获,现在与大家一起分享,不想手动输入的朋友,这个方法得稍微记一下哈:
我遇到的都是两个方向上的位置度,只能用X\Y来举例了
在获得实际值后,在X Y方向上都有个变量,把大是那个变量乘以2,然后加上小的变量就可以得出个数值啦,这个数值比通过正确计算出来的值偏大,如果这个值是OK的话,就不用考虑具体值了,一定是合格的;如果超差的话,那就得认真仔细的计算啦。
实例:X方向是0.02;Y方向是0.005,大致计算得出是0.02X2+0.005=0.045,正确计算是0.041231056    强悍吧

网友H:
是不是所有位置度标注的有直径就乘二,没有就不乘啊?面,线的位置度呢?

网友(2009-09-22):
在美标里,位置度是用的相当多的标注,可见其功能强大,x和y的平方和的二次根,然后乘以2

网友:
X的平方,Y的平方的和然后开根号再乘以2就是位置度了,(里面的X和Y分别是指于理论值的差)) 如果有Φ就要乘以2,如果没有Φ就不要乘以2
(sqrt((x-x')^2+(y-y')^2)
 (sqrt((x-x')^2+(y-y')^2)

网友(2010-02-28):
学了一招,长知识了

网友(2010-06-14):
如果有Φ就要乘以2,如果没有Φ就不要乘以2 !

请问 面 、线的位置度就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
我们这里对位置度的要求比较多,有两个基准的,也有三个基准的,我们上平台用数显高度尺量出来,再算,都是这样的,也都很准确

网友(2011-07-06):
今天重温位置度的计算仍然是收获颇多!!
谢谢朋友们

网友:
2 x (sqrt((x-x')^2+(y-y')^2)
其中X,Y是理论尺寸,x',y'是实测尺寸,sqrt是平方根
如果有Φ就要乘以2,如果没有Φ就不要乘以2

网友(2011-08-30):
带Φ的位置度一般是指圆柱轴线的位置度,其公差带是以基准为圆心,对理论正确位置的偏移量为半径的一个圆,因偏移量的大小用两个坐标方向的偏差值来计算,所以位置度的大小为X方向的偏差值的平方加Y方向的偏差值的平方和开方*2.
不带Φ的位置度一般是指对线或面的单向位置度,其公差带是以基准线或基准面为中心对称分面的两条平行线或平行平面,距离为公差值。所以实测位置度应是对理论位置偏移量的2倍,也是需要乘以2的。当然如果利用标准V型块翻转180度来检测的话就不用乘以2了,百分表的变化量是多少,其位置度就是多少。其实这和偏移量*2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2011-11-12):
引用 网友G:
Φ和乘不乘2没有关系……
Φ是平面上的圆形公差带形状,就是要同时考虑X和Y,
没有Φ是单方向位置度,公差 ...

我也正在纠结到底Φ和乘不乘2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所有位置度标注的有直径就乘二,没有就不乘啊?面,线的位置度呢?

同问,到底计算公式和公差带有没有关系,乘2是不是对于同心度之类的形位公差也是一样?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X的平方,Y的平方的和然后开根号再乘以2就是位置度了,(里面的X和Y分别是指于理论值的差)
如你的所提,水平方 ...

原来位置度这样计算啊!借用了,嘿嘿....

网友:
位置度和所标注的基准肯定是有关系的,但其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啊;
只是在不同基准下我们所得到的xy真实值不一样,所以计算得到的位置度实际值也是不一样的,只是影响结果而已。

网友(2024-11-15):
学习了,以前一直以为位置度就是实际测出来多少就是多少,原来是还需要公式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