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中压力和流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2007-11-02):
请问液压中压力和流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q=Cd*A*(2*P/p)^1/2 Cd是流量系数A是结流孔的面积P节流孔前后压差p密度最后是(2*P/p)的1/2次方

网友:
对于阻尼孔:流量=流量系数X开方的压力;对于系统:流量X压力=功率

网友:
伯努利方程:在流体的流动中,压强跟流速有关,流速V大的地方压强p小,流速V小的地方压强p大

网友(2008-04-07):
这个问题我也是始终没有彻底搞清楚的。压力、流量、流速(速率)的关系。
压力产生于负载,而流量是指在规定时间内有多少液体流经某一点。
速率是液体通过规定点的流速度,
以上相关的定义描述。可还是不能真正理得清有没关系,关系是如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