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的toolbox序列号

楼主(2007-11-02):
我安装的Solidworks,一打开就出现如下图的提示,需要什么toolbox的序列号或评估码,请问高手哪位有toolbox序列号,能否解决一下?

网友:
哪个版本的?盗版的?!一般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定义安装TOOLBOX就可以了,楼主的问题没有遇到过.

楼主:
SOLIDWORKS sn文件内容如下:
SOLIDWORKS 2007,2006, 2005 AND 2004 INSTALLATION GUIDE

1. INSTALL SOLIDWORKS 2007, 2006, 2005 AND/OR 2004 TO USE

   SN:0001 0001 0736 0361 AND Registration CODE  0106C3FN .

   If you want to install 2007, 2006, 2005 and 2004 , use same
   serial number, but different folder name

   i.e. \Solidworks 2007
        \Solidworks 2006
        \Solidworks 2005
        \Solidworks 2004

2. CRACK sldappu.dll file in Solidworks working folder.

3. All three versions can work together at same time.

   No license need.
   No Hasp dog emulater need.

4. Any time you apply new service pack, crack again!

5. Enjoy!     Cracked by XZWLYX

SolidWorks 2007, 2006, 2005, 2004 Serial Number
---------------------------------------
0001 0001 0736 0361

Registration Code For 2007
--------------------------
SolidWorks Reg Code : 0106C3FN
SolidWorks Office Reg Code : X704W4CO
SolidWorks Office Pro Reg Code : G5718F6I
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 Reg Code : N70XF84C

Registration Code For 2006
--------------------------
SolidWorks Reg Code : MA2OSBAE
SolidWorks Office Reg Code : O20WD75V
SolidWorks Office Pro Reg Code : 3B6FX35R
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 Reg Code : HD9FJE17

Registration Code For 2005
--------------------------
SolidWorks Reg Code : T59I175M
SolidWorks Office Reg Code : W558D02I
SolidWorks Office Pro Reg Code : V87SSFDO
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 Reg Code : M80RO235

Registration Code For 2004
--------------------------
SolidWorks Reg Code : B91JGE62
SolidWorks Office Reg Code : 661FW316
SolidWorks Office Pro Reg Code : 18E3I29J

toolbox序列号到底该怎么解决?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8204&extra=page%3D1

这里有个地址,我就是这里下载的,里面的插件基本齐全,安装的时候没有出现你的这种现象。

网友(2008-04-21):
回复 网友A:

我就知道在安装sw时安装office就能一起安装了toolbox.
新手上路,敬请谅解!!

网友(2009-12-06):
请问有谁能把SolidWorks toolbox2007的标准件库发给我啊,我的邮箱是897212363@qq.com多谢啦!

网友(2010-01-05):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