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的toolbox应用--分享

楼主(2007-11-02):
Solidworks中的toolbox应用
Solidworks中的toolbox是个标准库,打开toolbox必须在装配体.asm文件下,如果在零件文件下打开toolbox调标准件,是不可以编辑和改变大小的,在装配体.asm文件下调标准件,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改变尺寸大小,再右键点击零件>>打开零件再保存标准件.

楼主:
如果你发现从toolbox调出来的标准件需要改动,最好不要在零件环境下对其改动,因为标准件中的尺寸是有关联的,你改动了一个,另一个就会出错误;最好尺寸关系就会不断出错;还是重复上述步骤在装配体.asm环境下对其重新调出你所需要的标准件,再保存

网友(2008-03-17):
这样好麻烦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在零件图下可以右击后生成新零件也可以修改尺寸

网友(2012-04-23):
不常用  常用些简单的拉伸、切成

网友:
现在的toolbox可以在装配环境下重新选择规格。
以前的toolbox我就不知道了啊。呵呵

网友(2014-01-01):
我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标准件,放在库里,我发现调用库里的东西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高,容易卡。